[电路] 自已组的80Ah磷酸铁锂启动电池及配套的主动均衡板,装车使用后的几次检测

楼主(2023-03-29):
在2023年3月15日,发了个贴《为汽车精心打造组装的80Ah磷酸铁锂启动电池,费时费心费力》,有不少坛友也看了。

这组电池,从装到车上使用,到现在,也有半年多了,但车开得少,中途对电池检测了两三次,目前正常良好!

下面以图说话。

下面5个图是2023年1月1日,元旦假期,将电池拆下来加装每串电池检测接头及每串电芯电压。既方便以后的测试,也要以外接均衡板。

第1串电芯的电压:

第2串电芯的电压:

第3串电芯的电压:

第4串电芯的电压:

********************************************************

下面是2023年1月29日(年初八),不着车状态下,在车上检测电池总电压、及每串电芯的电压。
电池总电压:

第1串电芯的电压:

第2串电芯的电压:

第3串电芯的电压:

第4串电芯的电压:

********************************************************

下面是2023年3月18日,不着车状态下,在车上检测电池总电压、及每串电芯的电压;待机电流。

电池总电压:

第1串电芯的电压:

第2串电芯的电压:

第3串电芯的电压:

第4串电芯的电压:

不着车,打开车头盖后,电池输出的电流约70mA左右:

********************************************************

下面是2023年3月18日,着车状态下,在车上检测电池总电压、及每串电芯的电压;启动最大的电流,充电的最大电流。

着车时充电时总电压:

第1串电芯的电压:

第2串电芯的电压:

第3串电芯的电压不记得拍照了。

第4串电芯的电压:

启动时的最大电流,用电流表的MAX档测到的:

着车后,充电电流,用电流表的MIN档测到的:

********************************************************

下面是2023年3月18日,着车状态下,接上我专门为车上磷酸铁锂电池设计的主动均衡板的情况。

还有视频的,不知怎么才能放上来。

网友:
懂技术,也是有心人。

网友A:
  好的大单体 前两年 不用均衡版一样   装均衡版放心  网上有 3.6才开始均衡的板子  最大单组电池 1.5A  ……

  汽车电压第一次量好  发动机调节器 一般很稳定

网友A:
  铅酸电池太笨重低效    磷酸铁锂早晚淘汰他  ……

网友B:
我的加油时12.8,台速时1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大单体 前两年 不用均衡版一样   装均衡版放心  网上有 3.6才开始均衡的板子  最大单组电池 1.5A   ...

我做的这个均衡板,随车启动,车停后,就进入超低功耗状态。

网友:
放在发动机舱里面,磷酸铁锂电池怕不怕高温啊?

网友:
14伏以上是发电机发的电,和电瓶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太笨重低效    磷酸铁锂早晚淘汰他  ……

过10年都不一定会淘汰  你怎么不说铅酸价格便宜呢?

网友C:
楼主,你有没有测过冷车启动时和开下坡路时的充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加油时12.8,台速时14.6

我的也是 ,加了一组电容,再也没出现过加油门电压低的情况了,以前怠速开大灯原地磨方向盘能明显看到大灯随着方向机转忽闪忽闪的

网友:
锂已经腰斩了,等待电池的白菜价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有没有测过冷车启动时和开下坡路时的充电电压?

冷车启动,我上面的图片就是。

下坡的电压没测过。

网友:
这最后一个差很多,按百分比损耗最快。以后自己搞可以换单个出来,就是这点方便。

网友:
我均衡板感兴趣

网友:
还不错,看来目前还属正常。

网友:
铁锂要在充电末期,也就是在3.5V以上时才能看到整租的差距,3.4V以内电压都差不多的

网友:
给仔细看看均衡版;fluke的表不错

网友:
常规铅电池+法拉电容高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