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腾达遥控器维修 发现后备箱键变成开门键了

楼主(2023-03-29):
后安装的腾达遥控器,两个遥控器,三键,中键长按可以开后备箱。一把常用,正常。另一把备用,长时间不用,发现后备箱键变成开门键了,其它两个键正常。以为是按键的胶套坏了,换了壳故障依旧,测量了按键没问题。不知如何下手了,有懂的提示一下,感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压定义功能的,是的话调整按键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程序乱了

网友:
这么神奇的吗?

现在遥控器都是滚码,为了省电,大多一个按键对应一个pin脚,也就是你按键其实是从不同的脚给芯片供电,触发不同的功能。

平时芯片是断电状态的。

部分遥控器按键比较多,会用组合键,比如1脚开门,2脚锁门,还有个按键通过两个二极管分支后给1,2脚分别供电,就变成无声锁门(以上举例)。

网友:
先拆开,上图了才能分析!

网友:
扔了,重新换个新的

网友:
搭上火线了。。。

网友:
车的问题,换一个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