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改造平板支架

楼主(2023-03-29):
话说这个平板支架购于2015年双十一,晚上躺床上刷剧方便,弹指一挥间7年过去了。
四个塑料挂钩,几年前第一次不小心碰到断了一个,当时用502粘上用了一段时间不小心碰到,
这次断了两个再次拿502粘上,同时用1MM钻头打孔插进去一截排针做加强筋。
第三次又不小心碰到,这下四个全断了……断了……了!
从第一次断的时候就在考虑怎么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其间还上某宝、并夕夕找过看有没有全金属的卖。没有!
好吧,只有自己动手了。
开始忘拍图了,某宝找个图:
长这个样子:

本来打算用不锈钢板,也是最佳选择,无奈不锈钢太硬。手工撸不动啊啊啊。
退而求其次翻箱倒柜找到块铝板,这块铝板原来是哪里用的,老师傅应该都看得出来吧,00后、90后绝对猜不出来。
电磨一顿切,切的过程没拍,自行脑补吧:

本想用丝锥在铝板上攻丝,六角铜柱拧进去切平,不露螺丝很美观,铝板太薄也太软了,
四个孔三个滑丝成功一个,只好打透扩孔上螺母,原来的断茬铲平用502把打好孔的铝板粘上 ,插入四个六角铜柱背面用不锈钢螺母固定,
再用电磨对着六角铜柱一顿切,切出凹槽。一顿磨,磨薄,。
怕502粘的不牢固中间再加两个螺丝加固。效果如图,比预想的丑了点。

这样:

这样:

再这样:

边边角角用旋转锉再精修一番:

挂上比划比划:

刮花、打磨的痕迹用黑色记号笔涂一遍:

另一半的挂孔是这样 的:

至此完,又可以愉快的刷剧了:

网友:
现在好多东西批量化价格低了。很多费时多的,都不想修了。

网友:
有时候折腾不是为了省钱,而是折腾完成后获得的那种满足和快乐

网友:
diy最大的价值是享受动手的工程

网友:
改铝板后应该可以使用到平板到报废了。

网友:
自拍杆上的也可以利用一下,一物多用。

网友:
铜丝再细点比较好

网友:
几亿像素的13莱卡,是我网速问题还是网站压缩不到位?图竟然转好久才出来…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楼主修复的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修复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