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3把切割K845键盘,翻车2把

楼主(2023-03-29):
先修的青轴,成功了,但是过程也是曲折的,不像运气好的坛友,一次成功。
再修的红轴,在不按的情况下就自动触发,已经确定排除切口处短路,找不到短路点,放弃。
还有一把茶轴,被摧残的最狠,有几个按键上的磨砂颗粒都磨没了,轴的手感也变了,不打算修了。

网友A:
飞线位置涂上绿油就不乱触发了
我的也是,之前是细铜线,后来换乘硅胶线+涂绿油
现在好了
而且,飞线刮铜箔的位置尽量离开远一些
不然互相之间可能会干扰

网友:
太折腾。20元的切割板。还不如网吧的键盘。一样全部清洗。全部焊掉更换成铜鸡眼,一样的换成高特青轴。。。。。不过也没劲。玩个一两付就够了。

网友:
很好,已经被劝退

网友:
你这才切到第二排  我的第三排灯珠都切没了

网友:
乱触发的我建议重新飞线,别在断的地方飞,可以飞到0欧电阻或者灯珠、二极管上

网友:
楼主的运气不是很好。

网友B:
这卖家该卖完了吧,坛子里天天都是这个

网友:
这还得看运气啊,切是整体一堆一起切的吧?

网友:
怎么都在玩这个?

网友:
楼主中彩票了,这种很正常的,本来就是报废产品。

网友:
对这个真的是不感兴趣了。办公室自己带去的“网际快车”,家里有一个海盗船一个雷蛇的(儿子淘汰的)。。。

网友:
想买一把玩玩,论坛看多了还是算了

网友:
最近论坛里很多上车的

网友:
看来买这开刀键盘主要看气质,一不小心也会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卖家该卖完了吧,坛子里天天都是这个

估计还有很多

网友:
不按就触发肯定有短路了,不是飞线处就是哪个轴有问题,仔细找找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茶轴红轴两套可以配一套出来。

网友:
问题不大。就是想不想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位置涂上绿油就不乱触发了
我的也是,之前是细铜线,后来换乘硅胶线+涂绿油
现在好了

感谢坛友指点,绝缘之后ESC到F12这一排不触发了,page up 还是会出现在按其他键的时候一起被触发。轴都拆了还被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