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小夜灯

楼主(2023-03-29):
拆个小夜灯

网友:
光控的,我也有几个

网友:
光控小夜灯,简单又实用。

网友:
有个类似的,什么时候也拆开看看

网友:
和我正在用的这个一模一样!亮度还可以,光衰基本不存在,真耐用

网友:
圆形的也挺好看,看似简陋,但是很耐用,几年了都不坏。

网友:
前几年就买过几个,后来撤退的时候都落下了

网友:
很经典的电路

网友:
插电我多年前也买过2个,都不知道扔哪吃灰了

网友:
同一款小夜灯前几年买的还在用很皮实

网友:
白天熄灭时发热明显。电感恒流方案好点,熄灭时发热很小。

网友:
阻容降压光控的,看PCB板感觉是灯亮与不亮都是在耗电的。

网友:
阻容降压光敏电阻感觉一般

网友:
阻容降压,寿命都不长,容易坏掉。

网友:
阻容降压整流 光敏电阻控制三极管后控制led的开关

网友:
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家买过几个老式的灯光小夜灯.....

网友:
还是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