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见过烤箱做回流焊的,竟然又看到个用空气炸锅做的,这脑洞也是神啊

楼主(2023-03-29):
忘记截图了,昨晚逛闲鱼看到的,话说这么搞不会吹飞元件吗?还是上面再盖一层?有些评论里写的说和回流焊原理一样?回流焊里有风机吗?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我用PTC加热块再加个风扇也能搞回流焊?

网友:
下次微波炉

网友:
理论上来说用空气炸锅如果是风力小点的话,应该是可以更好更快的出锅PCB。
受热快,可以让原件受热时间更短。就看这个温度曲线怎么整了。

网友:
那不行,内部破坏

网友:
回流焊设备要白菜价格了

网友A:
回流焊是有风机的!

网友:
原理本来就差不多,加了个温控而已。

网友B:
用空气炸锅拆芯片应该可行,不过空气炸锅最高温度只有200℃,我用空气炸锅干燥pcb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空气炸锅拆芯片应该可行,不过空气炸锅最高温度只有200℃,我用空气炸锅干燥pcb挺好用的 ...

200度也差不多了,焊锡熔点是183度,200度时间长一点受热均匀应该可以。

网友C:
回流焊最值钱的就是温度控制曲线

网友:
你是对微波炉的工作原理不知道啊,微波炉是要有水分才加热的,而且不能用金属

网友:
那直接炸了

网友D:
回流焊基本原理就是可控温温箱。

网友:
一群土专家,发誓要让洋鬼子吃不上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流焊基本原理就是可控温温箱。

没玩过这么高级的东西,有风扇吗里面?

网友:
原理都差不多,都是加热,不过回流焊温区多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流焊最值钱的就是温度控制曲线

这个不是固定的吧?和焊台一样要根据环境温度调的吧?还是说是算密封结构就不用调了?

网友:
回流焊还别说真和空气炸锅差不多,只不过是温区也多,人家控温比较精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空气炸锅拆芯片应该可行,不过空气炸锅最高温度只有200℃,我用空气炸锅干燥pcb挺好用的 ...

干燥用这个太小了点吧?你还真用这个啊不会边干燥边靠个鸡腿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流焊是有风机的!

哦,学习了,没玩过这么高级的,那看来原理确实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