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哪位TX能分享个完整的6串2.7V电容的变压器均衡原理图

楼主(2023-03-29):
茶愚笨学不进 之前有ewhz网友分享过锂电的4S均衡板 但茶不知道怎么改参数用在电容上?

网友A:
淘有能分割的二手板吧

网友B:
二手的好多配的一起送买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有能分割的二手板吧

是想学习下 看看参数需要调整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好多配的一起送买的时候

对学习帮助不大

网友:
用bw6101 想做几串不行,嘉立创打板自己焊完活

网友C:
弄6串你就把驱动芯片供电改到第5串上就可以了。飞线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6串你就把驱动芯片供电改到第5串上就可以了。飞线也可以。

感谢大侠指点

那个4S的变压器主动板是针对锂电池组的吧? 茶想学着做个6S的法拉电容组用的  不知道有哪些元件的参数需要调整?  以便用在2.7V的电容上

望兄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有能分割的二手板吧

那种是电阻放电均衡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指点

那个4S的变压器主动板是针对锂电池组的吧? 茶想学着做个6S的法拉电容组用的  不知 ...

我不是发过7串的,你拿它飞下供电线到第5串就可以了

网友:
多向ewhz大咖学习下,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指点

那个4S的变压器主动板是针对锂电池组的吧? 茶想学着做个6S的法拉电容组用的  不知 ...

变压器式的也是用第4串或者第5串供电,就可以用在法拉电容组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发过7串的,你拿它飞下供电线到第5串就可以了

关于7串的帖子?  没找到艾  也是发在数码之家吗

要不请再发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式的也是用第4串或者第5串供电,就可以用在法拉电容组上了

     我以为需要改动一些元件的参数

网友D:
我看过成品有用一堆TL431加15欧电阻做的,只是均衡电路会有比较大的耗电电流,而且均衡电流不大,

网友E:
电容没有必要上主动均衡吧,被动均衡做个3一4A的也没啥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式的也是用第4串或者第5串供电,就可以用在法拉电容组上了

请教  变压器有总的初级绕组吗   还是只几个独立的带中心的绕组?

图自您两个帖子
左图好象是有初级绕组的   右图好象不需要? 望兄方便时开帖讲解讲解

茶看右图4路好象是比较独立的   所以想在这个基础上学着增加为6S   打算是用在法拉电容上,原设计是用在锂电上的吧?
不知这样考虑能不能行?   但不清楚绕组是否需要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过成品有用一堆TL431加15欧电阻做的,只是均衡电路会有比较大的耗电电流,而且均衡电流不大, ...

原装成品吗?

很难相提并论,工厂出品产品严格检测过的,电芯都是筛选过的  均衡方面有专门微处理器控制

咱玩的是电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没有必要上主动均衡吧,被动均衡做个3一4A的也没啥难度

看各人喜好  反正都是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变压器有总的初级绕组吗   还是只几个独立的带中心的绕组?

图自您两个帖子

你可以看成是一个线圈中间抽头B1B2B3B4。b1b2b3b4就是一个方向的线头,另外四个标识的就是另一个方向的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