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一个火车用的风笛按钮(HA402型按钮开关)

楼主(2023-03-29):
敞开常闭触点是封在一个行程开关里面的,可以整个的更换,火车头上很多地方用了相同的行程开关

下面的行程开关可以整个的换,里面有磁铁

楼主:
这个按钮控制着一个电控阀,接通后吹响高音低音风笛

网友A:
一个手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手动继电器

就是个按钮,这个行程开关继电器也用

网友B:
110V 1A 这个里面有白金吧

网友:
还以为风笛是气机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V 1A 这个里面有白金吧

这个应该没有

楼主:
挺结实的,这个主要是用了通用的行程开关,和司机控制器,继电器,转换开关用的一样

网友(2023-06-08):
老地东西做工很皮实

网友:
现在的普通22mm的按钮开关,质量很差,这个好多了

网友:
这开关手感挺好

网友:
用这个做一个机械键盘

网友:
  质量没的说。

网友(2023-09-09):
就是一个普通按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