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6000瓦热水器继续拆(二)

楼主(2023-03-29):
水流传感器

网友:
进来看看6000瓦热水器

网友:
拆的还不够彻底

网友A:
霍尔加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加磁铁?

叶轮上有4个磁铁,如图,磁力透过塑料扫过霍尔,霍尔输出0或者5伏电压方波。

网友:
这种传感器靠脉冲计数检测水流,而不是简单的开或关。 这就避免了简单开关被卡住,造成一直加热发生火灾。

网友:
这种大功率加热电器,还有宠物店用的吹风机,功率太大了,一般家里的线路根本伺候不了。

网友:
涡流管加热即热热水器

网友B:
220V电好像不允许超过2500W的电器。

网友:
涡轮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电好像不允许超过2500W的电器。

确实对电网影响太大了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继续拆吧。

网友:
6000W 一般家庭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继续拆吧。

下一步不知道该拆哪里了,

网友D:
什么热水器 洗澡的那种大的吗

网友:
什么时候能彻底拆解完呢??6000瓦的热水器到底怎个样子???

网友:
这种传感器比较耐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热水器 洗澡的那种大的吗

应该不能洗澡吧,洗碗可以

楼主:
整体就这样子

网友:
功率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