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废旧泵宝,除了当料板还有什么利用价值

楼主(2023-03-29):
两个接触器应该还是好的,不过我用不上,砸了一个拆铜丝了,暴殄天物啊!

网友A:
这能拆多少铜丝?

网友:
就是个微型集成化的控制箱

网友:
用不上就是个废物,用上就是大价钱买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设计的接触器太小了容易坏,后来,我用这个输出推动更大的的外挂接触器来控制水泵,五年没坏。就是推动接触器空载它就不报警了。现实应用一时空载马上就会发现,所以,无所谓。

网友:
挂黄鱼上,识货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能拆多少铜丝?

拆的接触器的吸合线圈,用来给切割键盘飞线

网友:
高层楼房用的多,,

网友:
三相电,一般家庭用不上

网友:
这个买一个新的得几百块吧???

网友:
电子产品淘汰后,用不上就只能拆件利用

网友:
改作点焊机控制

网友:
用不上就只能当料版了。

网友:
估计只能拆零件;

网友:
10A的接触器,还是380V的,基本没用。漆包线也不粗,可以绕小功率变压器。

网友:
像是工业上的控制器,需要三相电。有的时间长了担心不安全,淘汰换新的。

网友:
暴殄天物啊你这是

网友:
用得上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一直好奇接触器和大功率的继电器有啥区别,不都是电磁推动触点开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