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灯好看还可以

楼主(2023-03-29):
某宝上用签到红包买的3块多签到红包,一颗灯珠里面是2个灯芯的

网友A:
估计不止2个,2芯6v的电视背光多,灯泡3芯9v1w的多见。用万用表测试一下不亮,可以用9v电池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中间那个是接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是接插件?

另类的插头插座。

网友C:
正负极的插座。。。。。。

网友D:
看来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E:
不知道驱动的做工怎么样。

网友:
现在的灯珠和以前比不知道咋样

网友:
价钱可以,功率虚标。

网友:
6个灯芯有9W吗?

网友:
测试一下实际功率是多少

网友:
感觉功率有些虚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止2个,2芯6v的电视背光多,灯泡3芯9v1w的多见。用万用表测试一下不亮,可以用9v电池测试一下就知道 ...

这对着光一眼就看到两颗灯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是接插件?

对,后边是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负极的插座。。。。。。

插座怎么了,能用插座,而且驱动是单独一块电路板,这说明挺好的,而且这铝基板后面看样子有金属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做工还可以的

这一看就知道不是整流桥加电阻降压,应该也不是阻容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驱动的做工怎么样。

至少不是阻容降压,

网友:
即使有2根灯丝也不是很亮,国产灯珠为了便宜亮度不行

网友:
功率足吗??看着还可以

网友:
现在的led灯够便宜的,走道照明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