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老王家6.5元密码锁到手就拆

楼主(2023-03-29):
目前复位提示恢复出厂失败,还没试出初始密码,要下手的慎思

原来应该是有指纹模块的,现在只剩一个洞洞

标签字迹太小,看不清倒底是那家产品

电路板

主控

4m闪存

Bl24c04a,也是闪存

BM8563,时钟

三端稳压,应该和lm1117类似

HSJ08,电机驱动,5.8脚连到usbp插座,说明usbp插座是接电机

wtn8170,180秒语音芯片

fm17522,非触摸式读卡芯片

tsm12mc,12通道触摸控制

从板上接口看,bat插口三根线,红黑是电池正负,蓝线应该是复位。
FPM接口应该是指纹模块
ls1是喇叭,j7应该是备用电池.warn是防盗开关,短接报警

刚刚试了一下,蓝线短接地5秒恢复出厂设置,但是十秒后提示恢复出厂失败。郁闷,居然恢复失败。

网友:
回本那不一定,工钱也是钱,拆的那些件可能抵不上工钱

网友A:
拆下来的件用在哪里?还是说拆下来另外保存在暗无天日的盒子里?
这样的话哪来的回本一说?

网友:
看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
只能说存着哪天缺件了再慢慢找

网友B:
涂抹硅脂后拍摄的。

网友:
有的是上电后按复位几秒,有的是按复位同时上电几秒后复位

网友:
看看用什么方式回本

网友:
买到砖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的件用在哪里?还是说拆下来另外保存在暗无天日的盒子里?
这样的话哪来的回本一说? ...

闪存,单片机,oled屏,时钟,电机驱动,语音模块,这几样总能用上的。

网友:
那个屏要是能驱动,就值了

网友:
6.5元,回不回的吧,楼主还差这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抹硅脂后拍摄的。

芯片上都涂了防腐漆,先用酒精擦,然后放硅脂,但是一半芯片还是不怎么清楚。还好基本上都找到资料了

网友C:
恢复出厂后,设置密码一般是000000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出厂后,设置密码一般是000000

关键是提示恢复出厂设失败

网友:
电子垃圾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以前的智能手表,现在的监控摄像头,不是没有密码就是没有APP,根本没法使用价值了

网友D:
买的就是不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的就是不完整的??

对 买来就是这样

网友:
缺少密码或者APP就成了电子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