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普灯暖 灯泡线坏了 有什么办法飞线

楼主(2023-03-29):
里面是好的 奈何线断了 13年买的
有什么办法 飞线大法?

网友:
换灯泡吧,炸了更难受

网友:
洗手间潮湿应该用了几年了

网友:
买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
我还有换下来的三个,出邮费送你个我换风暖了,真是一个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网友:
里面真空吧?别玩悬的,还是买一个。。。。。。。。。。

网友A:
以前白炽灯泡断丝就是抖抖抖让断点搭在一起,通电就黏住了,同时亮度也高了,功率也大了

网友:
论坛值得买有,不贵

网友:
内部坏了,换吧。

网友:
据说这家的灯泡是终身质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白炽灯泡断丝就是抖抖抖让断点搭在一起,通电就黏住了,同时亮度也高了,功率也大了 ...

这个是临时应急的办法,几天后也得挂的。

网友:
换了吧,免得炸了,想想洗澡的时候如果炸了多危险。

网友:
这个不好焊吧,那金属丝好像不沾锡.

楼主:
里面灯丝没断 是外面的断了

网友:
压接的,没必要修,换个省心

网友:
我家的灯也坏了一个,懒得换,亮3个也能凑合用。一直没买也是因为贵的不愿意买,便宜的怕热效率低,人生就是这样纠结着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