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8H开卡故障 chk pretest fail 31 /0x21 too much bad

楼主(2023-03-29):
闲时逛海鲜市场,发现几张2258H主控的故障盘做工不错,都是240G容量,拍回来装电脑发现有的不认盘,有的打不开。试着量产了一下都可以成功量产,原盘都是两贴SDTNRIAMA-128GK的颗粒,试着拆下两颗贴满4贴,跳线也重新跳合适,然后开卡报如图错误,烦劳各位吴彦祖看看问题出哪里?

网友A:
原盘2贴量产成功后能正常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盘2贴量产成功后能正常用吗?

可以正常使用。颗粒坏块不多,没有新增。

网友B:
缓存要换成512m的,没有512m缓存可以用58xt开卡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盘2贴量产成功后能正常用吗?

可以正常使用,拆下的两颗颗粒上is903测试架坏块少没有新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存要换成512m的,没有512m缓存可以用58xt开卡也行

缓存换的是D9SDD,看参数是容量是512m的

网友C:
图3与图6不对应,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3与图6不对应,咋回事

那是量产报错后查看通道显示就那样,重新拔插后再查看通道显示都合适。

网友A:
240G开卡后是几个CE?

网友D:
先用58xt开一下看看,能通过就主要放在缓存上,开不过就是颗粒有问题
容量开auto吧,别指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G开卡后是几个CE?

240G量产前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58xt开一下看看,能通过就主要放在缓存上,开不过就是颗粒有问题
容量开auto吧,别指定了 ...

我的58XT测试架只有两个架位,这个盘拆下的2颗粒在另外一张一样的2258H板上量产使用都正常,原盘就是2贴240G的,我拆下组了4贴想开个480G的试试,看这个板子用料不错,最终等着颗粒价格再降降都准备做成2T的盘,也不知道能不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