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这个对讲机如何改频

楼主(2023-03-29):
这个对讲机如何改频,想改成TD560的频道

网友:
用软件写频。

网友:
侧面是不是有可以橡皮塞之类的,掰开来,看看,应该有接口的吧

网友:
写条宝峰的K头写频线,插电脑里,问卖家要写频软件。可以把16个频道都写进去。。

网友:
改频是指改变频段吗?这种对讲机频率只能在国家规定的业余频段使用。

网友:
好像是这款,保修签盖住型号了。http://gb.baofengradio.com/product/109.html

网友:
这个机器是用电脑写频的。找经销商要软件,写频线接耳麦孔。

网友:
官网找不到,你可以试试这个

宝峰S777编程写频软件下载 - 第五驱动  http://www.drv5.cn/sfinfo/12406.html

网友:
宝峰的很好弄,买根写频线,送软件的,,,,,

网友:
BF480会解决问题的

网友A:
http://m.gb.baofengradio.com/companyfile/3/
到官网找找,还要买个写频线,10块钱左右

网友:
买个写频线,买线的时候商家会给你写频软件,然后自己写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m.gb.baofengradio.com/companyfile/3/
到官网找找,还要买个写频线,10块钱左右 ...

还有这个
https://www.baofengradio.cn/programming-soft/

网友:
电脑软件进行读写

网友:
这个得专家上。。。。。。。。。。。。。。

网友:
需要软件和数据线与电脑的配合,才能实现频率植入

楼主:
弄个写频线试一下

网友:
同款,买个写频线,电脑下载驱动软件,可以写入加密非加密16 个频道。

网友:
我也刚入手了这宝锋的对讲机,有机会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