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烘干机换开门方向

楼主(2023-03-29):
家里洗衣机和烘干机是叠放的,而且开门方向不同,有的时候衣架上衣服多了,容易撞到头。一直在想为什么有这么脑残的设计,后来在网上看到说,开门方向不同是为了并排放置时从洗衣机里拿出来可以直接放入烘干机里,那理论上应该会考虑到叠放的问题。

上面的烘干机开门是向右的,这个已经拆了门,并把门锁移到右边了

不锈钢的螺丝

本来以为直接装上就行,没想到不行,还要把门上的左右对调一下,因为上面的检测门开关的按钮。

改完,门都朝左开了

网友A:
竟然还能左右对调...

网友:
那个突起的就是用来按压检测关门的开关吧

网友:
长知识了,烘干机还可以换开门方向。

网友:
这样设计很人性化。

网友B:
谁说的把机器反过来不就超左了吗

网友:
设计时应该都考虑了可以对换的,就像洗衣机的出水管一样也要可以调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把机器反过来不就超左了吗

自古六楼出人才

网友:
很多的东东设计的工程师都是凭想像设计,并没有采纳消费者的建议,所以才有不完美的产品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能左右对调...

西门子的冰箱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把机器反过来不就超左了吗

啊对对对对 我就是这样弄的 倒过来就完事了

网友:
还能这样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冰箱也可以的

这个也可以?

网友D:
西门子冰箱门是可以调换的,产品手册上有说明,写着可以要求售后服务人员或上门安装人员调整位置的,其实自己调整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冰箱门是可以调换的,产品手册上有说明,写着可以要求售后服务人员或上门安装人员调整位置的,其实 ...

这个够人性化的

网友:
对称设计就是考虑到了左右互换的问题

网友:
现在能改方向的冰箱太少了,以前双开或者3开的能改门方向,记得还有一款可以同时左右开的冰箱

网友:
这个看起来设计上就预留了更换方向的安装位。我前些年买的冰箱也是有预留,但是只预留了一部分,结果换到一半才发现被厂家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冰箱门是可以调换的,产品手册上有说明,写着可以要求售后服务人员或上门安装人员调整位置的,其实 ...

西门子也不是全部机型可换门。我前些年买的那台就只预留了一部分安装位,有些位置需要自己改,没有一定的动手能力还是很困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把机器反过来不就超左了吗

电视画面倒置可以这样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