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发!迅捷FAST五口千兆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3-03-29):
本想网上找拆机图看看,结果全网都找不到迅捷FSG105M V4.0的,所以只能自己拆机了。
作为最基础简单的傻瓜式二层交换机,普通家用已经足够了。从电脑到NAS之间传输能达到112MB/S。
有一个疑惑,EEPROM位置空焊怎么去理解。。。

官网上的渲染图正面

官网上的渲染图正面

官网上的渲染图背面

官网上的渲染图背面

正脸照片,只有一颗开机指示灯。

正脸照片,只有一颗开机指示灯。

背面是5口千兆电口和外置电源接口。

背面是5口千兆电口和外置电源接口。

底部是设备铭牌信息。

底部是设备铭牌信息。

全卡扣设计,不小心断了一个。

全卡扣设计,不小心断了一个。

没有被打磨过的螃蟹主控,家用网络完全足够了。

没有被打磨过的螃蟹主控,家用网络完全足够了。

塑料材质和生产日期信息

塑料材质和生产日期信息

网友A:
固件固化到芯片了吧,内存也是?

网友:
集成度很高,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固化到芯片了吧,内存也是?

不需要程序也能跑的,傻瓜芯片,。加上个eeprom就变身为网管交换机了

网友:
试过没固件的路由器也等于交换机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是固话程序,想更新太难。

网友:
eeprom存储mac地址的吗?

网友:
工艺越来越好,产品集成度也是越来越高,电路板设计越来越简单

网友:
一个芯片加上极少的外围元件,现在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看来螃蟹发热量控制得不错,千兆也没散热片。

网友:
还好,我千兆路由器的端口还够用

网友:
至少还保留网变

网友:
傻瓜交换机就这样,不用固件就能用。

网友:
元件不多,集成路越来越高了。

网友:
看电路好简单。

网友:
等于交换机

网友:
跑一段时间就得断电重启一下,不然就会出现网络问题

网友:
集成度也是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