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灯珠检测器

楼主(2023-03-29):
用废旧LED灯泡驱动板做了一个灯珠检测仪,驱动板恒流为150ma,电流取样电阻1.2欧和5.6欧并联,去掉1.2欧电阻R3后短路输出电流为36ma,加上一个交流140伏输出的隔离变压器,输出电压为185伏短路电流33ma

网友:
也是一个方法

谢谢分享

现场登高维修用个一个灯泡还能检测恒流源

网友:
用隔离变压器做比较安全

网友:
方便使用就是好东西

网友:
好工具,唯工频隔离变压器有点笨重。

网友:
要不要做几个成品,售卖一下???

网友A:
再加个电压表,就能直观显示led电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电压表,就能直观显示led电压啦

这东西容易打人,我换成了直接用工频变压器输出整流滤波,电流在0.7ma,电压150伏多,双手拿住正负极不电人

网友:
简洁适用就是好东西

网友:
简单,好用,就是难看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