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救活缺电饿死的电蚊拍一例

楼主(2023-03-29):
电蚊拍拆开都是一样的,所以图片不多,客官原谅。

电蚊拍是前年买的,用了2年了,牌子是志*高。当然,开始2年用的挺好。放了一个冬天,今年第三年,准备啪文字的时候,没有电了。充——不进。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
拆开,电池大约是2.5*4*3.5。
如果花几块钱换个电池,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电池是4V,意味着是2个铅酸蓄电池串联。我把电池的放气阀打开,各注入0.5ml蒸馏水。
万用表测量有4V,但是用3.8V钨丝灯泡试光,点不亮。
加完水以后,我用6V电源进行充电,充了约1小时。
再上灯泡试光,这次很亮,可以亮10秒,于是一直暗暗发亮。
结论——有戏啊!!
我继续用6V充,到晚上睡觉前停止充电,充电大约4-5小时吧,然后接回去蚊拍里面,用原来的电路充电。
第二天,一按电蚊拍,啪的一声!!!

(此处有个知识点)
蚊拍上的尘埃,混着水汽,把高压导通了。最好的办法是洗干净,晒干。我用了一个应急的办法,在炉火上烤几秒钟。死文字,水汽,也从此灰飞烟灭。
总的来说,电池复活了,蚊拍也复活了,可惜省不了几个钱。

网友A:
充电时间太长了。不如锂电+充电模块

网友:
对于缺水的电池,这个方法还是有效的,如果是其他原因损坏的不行,我给一个只有0.54V的6V铅酸电池加摩托车电池的电解液(就是那种加液的水电池,第一次灌注用的电解液)(至于来源,他们卖车那里,给电池加完了的,那个瓶子还剩一点点电解液,被我捡回来),加完就直接救活了,刚加完就有5V,后面充了电,带动电机也很给力

网友:
铅酸缺电救回也没多少容量了

网友:
改锂电才是终极选择

网友:
图片压缩失败

网友:
改锂电池用一节18650效果杠杠滴!

网友:
换个电池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电池极板间采用的是可吸附电解液的棉絮片状结构,加水时不要拘泥数量,通过排气孔观察,这个白色东西湿润了,加水量就可以,因为每个电池的失水数量不一样,甚至每节电池的失水也不一样。

网友B:
放一节18650用好久

网友:
这种电蚊拍一般不都是18650电池吗?还用铅酸电池。

网友:
那种铅酸电池块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坏掉,还不如做成外接干电池的

网友:
铅酸电池补水修复,谢谢分享

网友:
不是我打击你,你放几天试试电压还在嘛。。。。。。

网友:
不如改成锂电+充电模块。

网友C:
电池容量已经不行了

网友:
加水后充一个小时电,亮10秒钟,你这,,,,,可能跟我1F的法拉电容容量相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已经不行了

充了一晚,第二天啪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间太长了。不如锂电+充电模块

锂电池当然好,就是贵。有模块充满自停还是很安全的吧。但是一个夏季,铅酸冲一次就够用了,顶多充2次。多充点也不至于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一节18650用好久

试过,啪得更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