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求开卡工具YS9082HC+FNNM26A1T1KLBAEJ4 都提示flash id mismatching

楼主(2023-03-29):
求助  找遍了  都提示flash id mismatching

有大佬可以提供一下对应的开卡工具吗?

网友A:
看起来应该是没颗粒的信息

网友:
得一微的工具流出来的少

网友B:
包能用,因为我自己开过了;包里只有M26A,别人勿下载。

网友:
难,我有一块也是9082HC的,东芝颗粒,也是找不到开卡工具,花钱去量产部落,又不值得,仍在一边了.

网友C:
m26a不就是n28嘛,镁光qlc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能用,因为我自己开过了;包里只有M26A,别人勿下载。

感谢分享  好人  我昨晚用YS9082HC_MPToolV8.00.00.18.750_FW200326(N28 512G)4贴单颗1CE  这个开成功了  可惜过热就掉盘了  放久了又可以识别了    暂时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6a不就是n28嘛,镁光qlc降级

是的   感谢指导  我不懂  乱试 昨晚用YS9082HC_MPToolV8.00.00.18.750_FW200326(N28 512G)4贴单颗1CE开成功了  可惜过热会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应该是没颗粒的信息

有的  红色图片写了颗粒信息

网友B:
我自己的没出现过过热掉盘的问题,你用我的可以试试,别指定满容量,自动容量选择,避免坏块过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的没出现过过热掉盘的问题,你用我的可以试试,别指定满容量,自动容量选择,避免坏块过多不稳定。 ...

是的  设置的自动容量   等等我再试试看  不是普通的掉盘  是ROM模式也没有反应的那种掉盘  我估计是主控虚焊

网友D:
闪存颗粒:TC58LJG9T24TA0D   制程BiCS4
闪存ID: 983E98B376E3
主控型号: YS9082HC

楼主有这款颗粒的开卡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闪存颗粒:TC58LJG9T24TA0D   制程BiCS4
闪存ID: 983E98B376E3
主控型号: YS9082HC

找遍了我手上的  没有找到哦  抱歉帮不了你了  这货几年都不流出来   都落后的东西   不知道想啥

网友(2023-09-28):
2259 可以开

网友(2023-11-21):
引用 网友D:
闪存颗粒:TC58LJG9T24TA0D   制程BiCS4
闪存ID: 983E98B376E3
主控型号: YS9082HC

你这个闪存信息用啥软件测的?

网友(2024-01-25):
引用 网友D:
闪存颗粒:TC58LJG9T24TA0D   制程BiCS4
闪存ID: 983E98B376E3
主控型号: YS9082H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PST4r32Cn75Dahjd7lfSQ?pwd=0125
提取码:0125
这个东芝应该是可以用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