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家都修复罗技K845切割键盘,我不做的话,好像跟不上大家步伐啊

楼主(2023-03-29):
废话不多,先拆为敬!!!

要拆肯定得先买回来啊。27块钱红轴。

~~~~~~~~~~~~~~~~~~~~~~~~~~~~~~~~~~~~~~~~~~~~~~~~~~~~~~~~~~~~~~~~~~~~~~~~~~~~~~~~~~~~~~~~~~~~~~~~~~~~~~

收到的包裹:

切得有点狠啊。PCB切穿了,轴也有两个切到了一点(看后来拆轴)

~~~~~~~~~~~~~~~~~~~~~~~~~~~~~~~~~~~~~~~~~~~~~~~~~~~~~~~~~~~~~~~~~~~~~~~~~~~~~~~~~~~~~~~~~~~~~~~~~~~~~~

还是有点脏的。。必须把轴拆下来,擦干净了。中间的铁片也要擦干净了。键帽也一个个擦干净了。

这是切到的两个轴,一个严重一点,另一个还好,轻伤。不过功能还是有的。。

~~~~~~~~~~~~~~~~~~~~~~~~~~~~~~~~~~~~~~~~~~~~~~~~~~~~~~~~~~~~~~~~~~~~~~~~~~~~~~~~~~~~~~~~~~~~~~~~~~~~~~

轴拆完了,也擦干净了,要开始修复外壳了,,先用胶从外面把切口帖好了。手上只有这种黄色的。有什么用什么吧。。

上铸工胶,据说这玩意固化后,砂轮机都磨不掉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一个晚上后,我用砂纸手磨都能磨掉。。

放了一晚上后,把黄胶条撕掉后,还是很平整的。。

~~~~~~~~~~~~~~~~~~~~~~~~~~~~~~~~~~~~~~~~~~~~~~~~~~~~~~~~~~~~~~~~~~~~~~~~~~~~~~~~~~~~~~~~~~~~~~~~~~~~~~

外壳修补好了。该修PCB板了。。老板送了一片拆轴的板,上面除了轴,其它元件一个都没少,,而且这片板也是切得很轻。板没切穿,线也只切了两组,这片板修复难度几乎等于零啊。。

这两张图片是海鲜店老板发上去的修复解析图。

这片切穿的PCB是键盘内带轴的。切得比较重了。不过对于拿了十几年烙铁的工程师来说,也不是难事。。那就两片板一起修了吧。。留一片当备用也好。。所以后面的图可能会有两片板交错出现的情况,因为是一起修复的。

跳线技巧:那两组比较密的线路跳线的时候,相邻两条线在刮绿油,露铜皮的时候,最好是错开一点的距离,这样焊线的时候就容易很多。

都把断开的线接好后,记得要用万能表测一下所有的接线是不是都接好了。有没有短路的,一定要接上USB线,在电脑上测试好每个键盘位是不是都正常了,也许有人问,轴都拆光了,怎么试?用摄子,直接短路轴的那两个过孔焊盘就可以了。也许还有人问,USB线不是被剪掉了吗?怎么测?那当然要先临时用键盘内部那一截线接上一条USB线,先试好功能啊。

都测试好了,下一步就是要把跳线固定,我用的是热熔胶。因为我觉得,用它最方便。。以后要拆修的话,也容易拆。。倒点酒精就可以了,加热也行。。

~~~~~~~~~~~~~~~~~~~~~~~~~~~~~~~~~~~~~~~~~~~~~~~~~~~~~~~~~~~~~~~~~~~~~~~~~~~~~~~~~~~~~~~~~~~~~~~~~~~~~~

接着就要改C口了,好像C口也是论坛拆键盘的标配了。。每个坛友都要改C口的。。
这个C口转接板也是之前公司要用到的一个测试用的转接板,刚好可以拿来改。。
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原来的口改,直接把原来的口加大,再用热熔胶固定。。
改好了还是要先测试通过了才能用胶固定。这也是修理的原则之一。

~~~~~~~~~~~~~~~~~~~~~~~~~~~~~~~~~~~~~~~~~~~~~~~~~~~~~~~~~~~~~~~~~~~~~~~~~~~~~~~~~~~~~~~~~~~~~~~~~~~~~~
C口改造完成后,就开始组装回去了。。
装回去也没什么难度的,轴体一个个装回去焊好就可以了,我把那两个切伤了的轴体,放到了PB和PC这两个位置了,因为我很少用这两个键。有条件的就用洗板水把焊接留下的松香剂擦干净。。公司刚好有,我就把两片都擦的干干净净的了。

键帽按原来的样子一个个装回去就行了。。拆机前一定要先拍照,这时候就很有用了。。

全部组装好后,再测试一次。保证质量。自己用的更要保证质量。

再来一张复活后的全家福。。

至此,拆完了。。

~~~~~~~~~~~~~~~~~~~~~~~~~~~~~~~~~~~~~~~~~~~~~~~~~~~~~~~~~~~~~~~~~~~~~~~~~~~~~~~~~~~~~~~~~~~~~~~~~~~~~~
PS:

键盘技巧:
按FN+F12,可以切换灯光模式,虽然只是白灯,但还是有几个模式可以选的。
按FN+F1,可以调低灯光亮度,可以调到关灯。
按FN+F2,可以调高灯光亮度,可以调到最亮。亮度好像有四档。
按FN+WIN键,可以锁定键盘,这样键盘就没作用了,再按一下FN+WIN键解锁。
FN键和F几那几个键还有几个其它功能,也可以都试试。

~~~~~~~~~~~~~~~~~~~~~~~~~~~~~~~~~~~~~~~~~~~~~~~~~~~~~~~~~~~~~~~~~~~~~~~~~~~~~~~~~~~~~~~~~~~~~~~~~~~~~~

PS:大家预测一下,接下来应该拆什么产品了??

网友:
买这键盘人挺多爱看你们修这键盘各种手法及方式

网友A:
FN加上下箭头可以调整呼吸灯跟流水灯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N加上下箭头可以调整呼吸灯跟流水灯速度

晚上回家试试看。。

网友B:
看着心痒痒,是不是该要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心痒痒,是不是该要下手

网友:
忍住剁手,一定要忍住,你们都太容易剁手了

网友:
不是说后面的成色不太好嘛

网友:
没彩灯还脏兮兮的就没打算收了

网友:
玩都玩不尽兴还有啥意思,挑战一下自我  最下面的4条线要是能怼上的基本达到合格的标准

网友:
键盘的话我感觉咱们这个群体专业玩家不多,外设嘛能用就行,这个切割键盘其实拿回来就是为了练手和学习一下机械键盘的原理和构造。俺村头垃圾站里各式各样被抛弃的电子产品再也不去看一眼,只是这个切割键盘,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说啥也要搞个明白。

网友:
我入手时间还早,成色还可以
这个键盘,大厂做工,外形不错,轻便小巧
物有所值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要有技术+耐心了。

网友:
高手修复的键盘就是好看

网友:
懒得这趟了

网友:
我记住你了 铺三层盖三层的

网友:
不是说返修键盘吗,怎么这么脏

网友:
还是忍住没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