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池废了手电钻电池可以用吗?

楼主(2023-03-29):
航模电池放的时间久了有一节0v无法充电了,能用手电钻电池代替吗?

网友A:
不能 航模是动力电池,18650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 航模是动力电池,18650不是

好的锂电钻电池也是动力电池

网友B:
18650体积和重量太大了吧,不适合航模使用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不适合的。

网友C:
只要是动力电池就行,大疆mini1就是两粒动力18650~

网友:
能只要能装得下

网友:
是动力电池就应该可以

网友:
不行,容量,内阻不配对,大电流用几次还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动力电池就行,大疆mini1就是两粒动力18650~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车是2s的电池是3串的,我只用两节的话没电后用电钻的充电器可以用吗?留一节电池当充电的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航模是动力电池,18650不是

电钻的18650应该算是动力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体积和重量太大了吧,不适合航模使用

我这个是车子对重量没啥要求…

网友:
航模电池,放电倍率很大,30-50c,18650的电钻电池,都在10-15c左右

网友:
航模电池都是高倍率放电的,一般的动力电芯达不到要求

网友:
航模电池放电电流都很大,一般的电池不能胜任

网友:
正规的手电钻电池也是动力电池,若是体积合适是可以用在航模上的。

网友:
车子无所谓吧 飞机可能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车是2s的电池是3串的,我只用两节的话没电后用电钻的充电器可以用吗?留一节电池当充 ...

不能用来充电配对,用车的充电器充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 航模是动力电池,18650不是

18650有动力电池的,一定要用动力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