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那些年被割韭菜的智商税产品 - 糖友乐无创血糖仪

楼主(2023-03-29):
十五年前,1000大元,买来后一次也没用过。其实也不能用。连医疗器械都不是的东西,测出来的数值,鬼才信呢。
今日收拾东西找了出来,拍完照片,就扔掉了。

网友:
血糖还是要刺个手指头吧

网友:
糖友乐右上角TM

网友:
血糖啊,还是扎个手指头吧,虽然比较疼,但是数据至少可信度高点

话说现在各社区医院、小诊所也都是那种家用血糖仪在检测了

网友:
无创血糖仪

网友:
好像前几天还看到10几块活动的,似乎是驱家

网友:
还是扎个手指头吧

网友:
原理是什么?

网友:
前段时间还以为是新科技呢。

网友:
确实检测了大众的智商

网友:
买过几十块钱的,鱼跃的,也没有对比,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主板还是有很多料的,可以当料板了。十几年前1千那不便宜了。

网友:
你说骗人的吧,里面那么多东西,骗人也挺下本的

网友:
看电路板挺复杂的。

网友:
价格不便宜

网友:
这没拆干净啊,

网友:
这是什么测量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科普一下:无创血糖检测技术路线

不用刺入皮肤间接测量想法很好,主要问题不同人血管皮肤有区别,开始用得校准不少时间。调码有创血糖仪技术简单些,好像也是间接测量,试纸2触点。免调码血糖仪,试纸5触点复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