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珠功率怎么测试?

楼主(2023-03-29):
偶得一白光led,怎么样才能知道它的最大功率?就是最普通的那种,中一个圆,两边两只脚的

有办法测试吗?比如,我加上3.2v的电压,测量它的电流,靠谱吗?

网友A:
这种的是1W。寿命长就200~260mA,单颗使用带散热路径(如铝基板手电),可以到300mA

网友:
测试LED灯的电流电压,一般是150ma,3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是1W。寿命长就200~260mA,单颗使用带散热路径(如铝基板手电),可以到300mA ...

谢谢!也有3w的吧?

网友:
常规的是1W,3W
大名鼎鼎的CREE的XML-T6,单颗功率已经达到10W,电压3.3v电流3A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也有3w的吧?

这种俗称流明封装的。
3W一般不行,因为国产不是耐高温,没法回流焊。
用硅脂导热就是1W极限。

网友:
馊主意:自己测电流,电压一直加,一直加到爆炸。
-
不过LED这种东西的确电流越小寿命越长

网友:
LED温度越高寿命越短。。

网友:
多个灯朱。低功率做工。效率高寿命长。

网友(2024-09-30):
散热是灯珠寿命的关键因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