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动手更换大众速腾右后轮ABS传感器

楼主(2023-03-29):
买车的时候就了解过,大众系列车型容易坏abs传感器。上个周末开车出门,等红绿灯的时候,仪表盘叮~一声响,心想不妙,刚加了200块钱油,肯定不是油表灯亮。低头一看,胎压灯亮了。绿灯正要路边停车看胎压时,发现仪表盘又多了几个故障灯,abs、esp、方向助力。我知道,某个abs传感器挂了。继续开,没管它,一会又都灭了。

回家的时候,一启动,故障码又都出来了。跑一段就又没了。晚上到家拿出笔记本。连上5053看看那个传感器坏了。

晚上拍的仪表盘故障码。准20年的车,没怎么开,才跑了一万四千六。

5053线连上obd跟笔记本,打开VCDS软件。

点击选择模块

点击abs制动

点击读取故障码

从故障码详情里能看到是右后轮abs速度传感器坏了。回来淘宝、拼多多一通搜索,价格差距。淘宝国产29块,原装的50多。

拼多多就便宜多了,卖的最好的一家15包邮,评论还不错。卖家还说是正品配件,那就买一个试试,不行再说。

拼多多15包邮的传感器收到了。零件尾号858代表右后。扫二维码了,提示正品。看做工也不差。塑料质感挺好。

下午下班回家直接地下车库开搞。

随车带的轮胎扳手,挺好用的。先不支千斤顶,把螺丝拧松一点。因为轮毂氧化去4s店索赔过轮毂,当时小工用风炮一通打,我还担心扭矩过大。结果用扳手使点劲就能拧松。说明4s还是有标准的,跟一般的路边摊还是有区别的。

拧松了 支千斤顶,卸掉轮胎。因为是后轮,所以千斤顶不沉,很容易就能把车支起来。前段减震弹簧吃着劲,徒手都能拧动。

箭头所指就是abs传感器线束,2pin。

内六角螺丝朝向里面,用手摸索着插上扳手,拧下锁紧螺丝来。

这是锁紧螺丝。位置比较刁钻,全靠摸。

新旧传感器对比,唯一的区别就是右侧隆起上的字符,原装的有,拼多多买的没有。其他地方基本无异。
安装就是逆序恢复,由于这个传感器不是固定角度的。上螺丝的时候对不上螺丝孔了,摸索了得有一分钟。

今天刚发现一个小设计,备胎盖板拉手上有个挂钩,可以直接挂在后备箱上沿上,方便拿取备胎,工具。

完成安装,开出去试车,故障码没再亮起。自助洗车机洗个白白。

洗完车发现左侧b柱上方车顶被划了。

这周一隔壁车位安装充电桩走线,基本断定是干活的给划的。去查了监控,确认了。明天跟物业扯皮去。
4.1号更新
------------------------------------------------------
物业非常配合的调取了监控,找到了隔壁车位主人,要来的充电桩安装师傅电话。牵头商议赔偿。4s店局部补漆400。
师傅态度非常诚恳,不停道歉。最后赔偿200元。
回头找个店抛光一下,太阳纹可以抛掉。
筋这里划痕比较深(照片晚上拍的,沟槽拍不出来),不一定能抛平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高手,动手能力强

网友:
牛人,啥都会。再发一贴,拆拆扯皮

网友A:
5053数据线。不知道斯柯达能不能使用

网友B:
20年的车?是2020年买的吧?20年前应该还没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53数据线。不知道斯柯达能不能使用

都一家的,通用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楼主厉害,目前用下来正常吗?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年的车?是2020年买的吧?20年前应该还没这个型号。

2019年12月底的车,哈哈。卡着国五政策挂的牌。差几天20年。

网友:
这一看就这么专业,估计一般人不可能这么精确的找到故障并快速拆开更换

网友C:
楼主牛,我的车前段时间右前轮掉坑里一次,ABS灯就亮了起来,鉴于开了14年车就踩出来一次ABS,一直拖着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我的车前段时间右前轮掉坑里一次,ABS灯就亮了起来,鉴于开了14年车就踩出来一次ABS,一直拖着没搞 ...

还是早早更换了的好。很多车的esp也需要abs信号的。比如我的大众就是一个传感器

网友:
汽车零件本来成本不高,车企算得高而已。

网友D:
正好请教个问题,听说现在年检包含ODB查故障码

朋友建议买技师盒子,用手机蓝牙连接,清除故障码吗,但这盒子有点贵,而且要按车型按天买软件使用

楼主用的5053线和VCDS软件,是否支持清故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请教个问题,听说现在年检包含ODB查故障码

朋友建议买技师盒子,用手机蓝牙连接,清除故障码吗,但这 ...

支持清楚故障码。看我帖子vcds解码最后一个图,右下角完成 左边就是清除按钮。但是像这种abs故障,清除了,一跑就又出来了。

网友:
有专业的工具,专业的工作业余也可以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清楚故障码。看我帖子vcds解码最后一个图,右下角完成 左边就是清除按钮。但是像这种abs故障,清除了 ...

好的,谢谢,我也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