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瞎折腾,洞洞板ch341a编程器

楼主(2023-03-29):
非专业选手,大神浅喷,就是喜欢捣鼓而已,依稀记得是前几天整理物件时,豁然发现一张七彩虹主板,掐指一算,应该放置四五年了,a8的u,感觉应该还能干点啥,一顿输出,开机包公黑,更换电池,跳针等,包公依旧,考虑这板子只用了半年就装纸盒了,硬件损坏的几率不大,怀疑BIOS,马大帅家淘了个土豪金341,艾玛,居然复活了,嗷嗷叫,一时间,不禁对这341产生了暧昧之情,网上看了下资料,发现还有1.8v和2.5v的芯片,这土豪金只有5v和3.3v,本想把这土豪金改造一下的,体积小还是全贴片,不好开造,于是闷骚的心蠢蠢欲动,买来3片341a,找到很久以前的洞洞板,大晚上鏖战了个把小时,终于解决了1-14脚的电路,捅入pc能识别了,因为还有元件没到,暂停,计划能上5  3.3  2.5   1.8的电压,加电平转换,不知有大神有比较好的方案没?也好少走几十年弯路
图片比较乱,焊功一塌糊涂,因为要调试,所以乱七八糟的,电路图网上找的,20p的电容一共才拆到两个,焊接时翻来覆去的,容易折到,一时兴起,电烙铁烫了些热熔胶上去,红线纯粹是为了固定USB线,见笑了,大伙将就一下吧,焊得眼花缭乱的,码字超累,就这样了,求有大神给个好的电平转换方案

网友A:
那跟红绳挺性感的

网友B:
有现成的电压转换小板,转1.8伏没问题

网友C:
编程这好用么。

网友D:
一时间,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E:
我也喜欢在电路板用绳子绑电线辅助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跟红绳挺性感的

随手抓了根线,摁地上一顿捆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电压转换小板,转1.8伏没问题

买了些1117-1.8v,不知座子到芯片要不要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这好用么。

相当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时间,我竟无言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也能行

线路还是到位了,细节没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喜欢在电路板用绳子绑电线辅助固定

网友G:
这个话题容易被跑偏

网友H:
这杰作……让我对楼主也产生了暧昧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话题容易被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杰作……让我对楼主也产生了暧昧之情……

楼主:
稳压块到了,3.3-2.5-1.8三种,立马开焊,装上OK,幸福来的太突然,暗爽了好一阵,先试了3.3v,接下来继续炮制2.2和1.8的,用mos管做双向电平转换,应该明天能到,本想直接上八路转换芯片的,又感觉没啥体验感,还是上mos

楼主:
接着切克闹,目前3.3  2.5  1.8v电路已测试完成,小插曲,2.5和1.8v电路按照3.3v的电路焊上,2.5v测试欧克,哪知1.8v为零,果断换一颗1117,涛声依旧,仔细想想,5v降1.8v是不是用力过猛,压差过大所致,一个激灵,串一颗二极管,5v砍到4.5,再测1.8v千呼万唤屎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