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128Gssd重装系统过程中突然无法识别

楼主(2023-03-29):
台电128G,重装系统过程中突然死机,重启后无法识别,主控sm2258xt,闪存5BB12NW877,,短接rom主板亮红灯,下载了几个相关量产工具,但都是无法识别;台电512G,主控也是sm2258xt,闪存29F01T2ANCMG4,能识别分区,能拷文件,不能格式化,短接rom主板亮绿灯,量产工具也是无法识别,求大神帮助!

网友A:
最近刚想买个台电的固态升级下老机器,就看到这个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想买个台电的固态升级下老机器,就看到这个贴。

不要因噎废食的

网友B:
上板子照片,无法识别?用的什么转接卡?具体怎么个无法识别?
得提供足够多的信息,不然一句话,真的没法帮你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板子照片,无法识别?用的什么转接卡?具体怎么个无法识别?
得提供足够多的信息,不然一句话,真的没法 ...

120g的板子有4个颗粒,512g的只有2个颗粒。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0g的板子有4个颗粒,512g的只有2个颗粒。

短接之后 ,磁盘管理那里,有个1g大小的未初始化的盘,能看到吗?

网友C:
得用asm1153e、asm235cm、jms578之类的sata转usb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之后 ,磁盘管理那里,有个1g大小的未初始化的盘,能看到吗?

就是看不到,但电脑有响应,响一下,看不到多的磁盘,也看不到多的端口,不知道哪里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用asm1153e、asm235cm、jms578之类的sata转usb才行。

这样啊,我手上没有,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用asm1153e、asm235cm、jms578之类的sata转usb才行。

换了个移动硬盘盒可以识别了,非常感谢!128G的开卡成功,512G不行,的各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