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D805夹头里面这颗螺丝能不能考虑用攻丝的丝锥拿出来?

楼主(2023-03-29):
夹头里面这颗螺丝能不能考虑用攻丝的丝锥拿出来?
在多多买的拿到手装上批头试了一下,同心度很差,具体也不知道是主轴的问题还是夹头的问题,但是看夹头里面感觉是夹头的问题

网友A:
看不清楚是什么头,建议用对应的扳手
怎么攻进去都是个问题。
攻不好把螺丝整断了。
或者把丝锥整断了。

网友B:
又不影响使用,劝你别折腾了。

网友C:
这里面好像没固定螺丝,跟一般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面好像没固定螺丝,跟一般的不一样。

是的,搜了好多,里面没有螺丝。。需要用角磨机把头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影响使用,劝你别折腾了。

抖伟。。不是同心度太差我也就将就了,网上搜了一圈,最简单的就是上角磨机直接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是什么头,建议用对应的扳手
怎么攻进去都是个问题。
攻不好把螺丝整断了。

搜了一圈才知道里面没有螺丝

网友:
弄不好废了把电钻,换啥都一样。

网友:
同心度不好夹头、批头、安装角度多有关系,别管什么同心度了,手电钻随便用,要高精度请用台钻。

网友:
看起来像是没有螺丝,那么理论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螺纹连接,靠胶水固定防止反转脱落,要反向转动才能卸下,但螺纹用的厌氧胶极其牢固,搞不好把机器旋坏了也松不下来。第二种是短锥连接,可以用拉马拔下来,但短锥结构台钻常见,手电钻没见过。总之,不好拆卸,国外的这种电动工具,可以说没有人修的,因为修理的人工费可以买好几个新的了。回到楼主这种情况,夹头同心度不好,不能用批头来鉴定,因为好多批头和钻头本身就是弯的,要用芯棒来检查,而且跳动值也要有个数据说话才好,有人眼神好,跳动0.01毫米都看得出来,要是要求如此之高的话,电钻生产厂家可以去死了。有些厂家有允许夹头跳动值数值的,好像最少也有0.15毫米,还有大很多的。

网友(2023-05-15):
学习了  回去看看我的是什么结构

网友:
就这东西还能指望多高精度?夹持面就三条窄楞,只要钻头打滑过,就不可避免的损坏精度,用的略微久一点,各种毛病都出来了,喇叭口,锁不紧,死沉……
这货就是损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