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一台康佳QLED55X80U无图无声故障

楼主(2023-03-30):
看电视过程突然无图像无声音了,打开后盖找到电源主板,图一所示,测量电源主板上的输出端,图二所示,无电压。拔了电源插头,用指针式万用表逐一检查整流二极管,发现VDW951二极管击穿短路了。到网上买了同一型号的换上,开机工作都正常了,图三所示,捡了一个便宜。

网友:
还好是小问题!

网友:
与我家同型号

网友:
一般击穿不是后级引起的嘛?不用看后面

网友:
显示器电视类只要屏幕没坏就有维修价值

网友:
果然坏的多的都是电源部分

网友A:
我严重怀疑这种二极管并联的搞法就是厂家故意弄的计划性报废,任意一个短路电源就保护了!我的一台电视整流部分也是这样的设计,三个二极管短路一个,拆开后把这几个二极管都扔了,换了一个金封TO-220上去,这么多年一直稳定工作!

网友:
基本都是电源板问题。修好了就赚了。

网友:
很好,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整流二极管损坏一般都是自己坏,没有外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严重怀疑这种二极管并联的搞法就是厂家故意弄的计划性报废,任意一个短路电源就保护了!我的一台电视整流 ...

这是整流桥,什么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整流桥,什么并联

二极管并联扩流不知道?正常设计是计算最大电流,然后根据这个最大值预留出余量,然后才是元器件选型!在特定情况下,所选二极管达不到设计值时,就会考虑多个二极管并联扩流!但以现在的元器件工艺水平,不应该找不到符号设计要求的元器件!另外请仔细看,这四个不是整流桥,是次级的低压整流二极管;此电源板的高压整流桥在电源输入附近有铝合金散热片辅助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