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普尔充电器指示灯不亮,充满电不停机。

楼主(2023-03-30):
灯不亮,不接电池输出0.3伏左右,插入电池在短接双控硅的情况下,输出59.7伏,可以充电。但是灯不亮,而且充满不断电。

网友A:
西普尔 真不行  这还是主要品牌  ……

老博世  质量是真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普尔 真不行  这还是主要品牌  ……

老博世  质量是真好 ……

西普尔都这质量了,也不知道其他该是啥样了

网友B:
问题比较奇怪呀 一般来说插电灯都不亮说明高压端有问题 但你短接可控硅有输出说明高压端是好的 你测下可控硅是不是击穿了 如果坏了 更换后再试 另外修开关电源 试机最好灯泡大法 避免二次伤害

网友C:
你这个充电器就是雅玛哈力速神的充电器,检测线要接上,查可控硅BT151  V7三极管  D7双向触发   C29  及几个电阻,防反接总共也就七八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充电器就是雅玛哈力速神的充电器,检测线要接上,查可控硅BT151  V7三极管  D7双向触发   C29  及几 ...

谢谢赐教!会不会是单片机坏掉了,另双向二极管没有设备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比较奇怪呀 一般来说插电灯都不亮说明高压端有问题 但你短接可控硅有输出说明高压端是好的 你测下可控 ...

谢谢!这个控制器有些特殊,转灯电路不是lm358,而是不知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
单片机不是那么容易坏掉的,建议你仔细查查单片机供电电压是否正常?这类故障一般都是出在控制回路的供电电路上。

网友D:
正面图也没有,指示灯怎么接的也不知道,你让人家怎么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面图也没有,指示灯怎么接的也不知道,你让人家怎么判断?

不好意思,图片已经编辑。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电池亏电严重,充电的时候如果风扇转,灯不亮
1、可能LED灯损坏
2、重点检查一下 ZD2 ,看是否已击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