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转接板,使用比较方便

楼主(2023-03-30):
逛宝时买的,这个可以用来测试atx电源,也可以把atx电源转换成维修电源

保险丝好评

测试电源用的12v负载

5v负载

网友:
我也买了个,有接线端子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A:
建议给每一路都加个10mA的假负载。

空载对一些电源是不合理的。

网友:
一般情况,常用的电压都有了,功率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给每一路都加个10mA的假负载。

空载对一些电源是不合理的。

嗯,抽时间整几个电阻上去。有点搞不懂,现在的主板还需要-12v电源吗

网友:
我原来也想买的,无奈不好固定,线又很大一捆。后来干脆直接把原来的线都拆了,换成红黑线接上DC头子。黑绿线接个扭子开关装在外壳上。

网友:
这个还真方便,就是线太长不好打理

网友:
我也买了个,还没试过。

网友:
这样感觉折腾深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抽时间整几个电阻上去。有点搞不懂,现在的主板还需要-12v电源吗

一般不需要,但是是电源的一个标准,为了兼容性,只能加上。

网友:
感觉很有用,要是能连续可调就好了.

网友:
检修电源的好帮手

网友:
这个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给每一路都加个10mA的假负载。

空载对一些电源是不合理的。

有些氮化镓的电源空载会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抽时间整几个电阻上去。有点搞不懂,现在的主板还需要-12v电源吗

不需要了,-12哪里现在是空的

网友:
不错,挺方便的。

网友:
我入手的是全针的,接线柱,检修电脑电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抽时间整几个电阻上去。有点搞不懂,现在的主板还需要-12v电源吗

以前的串口需要,rs232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