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镊子做一个键盘拔轴器

楼主(2023-03-30):
老镊子的钢材都不错,强度足够,宽窄刚好是拔轴器宽度。
前端锉到1mm左右厚度,顶端锉平。
燃气灶上把镊子前部烧红,趁红用尖嘴钳分别把两边扳成直角。
小碗事先放一碗水,镊子前端再次烧红,马上塞入水中淬火。恢复前部的强度。
用锉刀修整。
小试了一下,很好用。
雕虫小技。

网友:
不错的好方法

网友:
嗯,楼主的这个办法不错:简易方法造出简易实用的工具!

网友:
我都是俩螺丝刀一翘

网友:
多么好的创意!

网友:
我都是用线勒

网友:
真不错,大小正好合适

网友A:
容易刮伤键盘帽吧

网友:
力度并不大,估计不淬火也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来拔汽车保险了

网友:
这个工具制作的挺实用的,很好的创意。

网友:
我是用拔眉镊子改造的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
我是两个指甲扣扣的

网友:
因地制宜,办法不错。

网友:
燃气灶上把镊子前部烧红,趁红用尖嘴钳分别把两边扳成直角。
小碗事先放一碗水,镊子前端再次烧红,马上塞入水中淬火。恢复前部的强度。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易刮伤键盘帽吧

这是拔轴体的,不是拔键帽的。键帽用尖嘴钳就很容易拔下来。

网友:
难道只有我是直接用指甲抠的吗?烙铁融化一个脚,然后指甲伸进去挑起一点点,然后融化另一个脚,甚至吸锡器我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