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鑫凌霄电动车48V12AH铅酸电池充电器粗暴维修

楼主(2023-03-30):
『X折腾』电动车48V12AH铅酸电池充电器粗暴维修
居然见到了这个牌子,之前我拆了一个,做工还不错,刚好看看

之前那个是4820的,带输出0电压,还有电量显示,总体还酸不错

用的梅花内有凸起的奇螺丝

4812的充电器其实不用风扇都是可以的,我老婆的车子,爱玛的,用的是4812的充电器,就没有风扇

居然是剪线维修后的,看破不说破

另一端,焊接的更为恶心。。

经查,原来是震动导致风扇中轴断裂,风扇也是焊接的

手上的风扇均没有这种尺寸的,稍大也不符

用哥俩好粘好后,测试震动比较大

总体来说主板没大问题就基本没问题了。将就用吧。

网友A:
哥俩好真是修修补补的好东西

网友:
简单粗暴,效果好

网友:
风扇动平衡很差啊。。。哥俩好都怼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俩好真是修修补补的好东西

毕竟名气最大,在很多地方都成了AB胶的代名词了

网友:
接线焊点这么亮,是楼主加焊的还是说这是个换板充电器?

网友:
风扇叶片也能粘

网友:
哥俩好是小修小补离不了的东西。修风扇就是平衡难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俩好真是修修补补的好东西

我就这么修过,见此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2721-1-1.html

网友:
保险都不要了,下次直接就炸管了!

网友:
这是翻新电源吗

网友:
哥俩好比较实用,风扇做动平衡不

网友:
说实话异螺丝真的很烦,有些又不是全部用,只用1,2颗,很是不爽

网友:
这不得和开拖拉机一个声音啊

网友:
估计受到震动还有可能会断掉,有机会了还是换个风扇。

网友:
我买的30多的充电器充电风扇一直转,不停,没有温控,噪音有点大,烦。

网友:
看来这风扇质量不过关

网友:
对付着来吧

网友:
这电动车充电器不错,字体雕刻的很清晰,比那种纸贴的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