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自开口的牛奶盒子

楼主(2023-03-30):
某牌子高端牛奶盒子,250毫升,市场价7-8元,不知道包装占多少。使用的时候顺时针扭动盖子,就可以打开内部的密封。如图。

楼主:
盒子是一次性热封的,和外面的盖子完全独立。

楼主:
盖子是三件结构,盖子旋转取下后,内部锯齿会切割牛奶盒,产生大部分断开少部分连接的效果。

楼主:
反复分析结构,返现盖子通过斜面下推齿轮,齿轮通过导轨产生先向下,然后旋转的效果。

网友A:
利乐做的好,跟牛奶品牌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乐做的好,跟牛奶品牌无关

我敢说所有的大品牌牛奶包装都是利乐做的。

楼主:
重新组合后轻松拧回去了,但是想重复利用应该不行。以前有人收那种软塑料袋包装,应该是能二次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敢说所有的大品牌牛奶包装都是利乐做的。

专业包装厂家吧,这个名字怎么似曾相识

网友:
这个也可以拆

网友:
曾经看报道,利乐赚取了牛奶企业利润的大头。

网友:
利乐是专利,世界级的。

网友C:
好奇怪的设计,既然都有瓶口和盖子了,为什么还这样设计。直接拧掉瓶盖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怪的设计,既然都有瓶口和盖子了,为什么还这样设计。直接拧掉瓶盖不好吗 ...

塑料盖和包装盒完全是独立的,相当于塑料盖是开口器,塑料盖本身不密封。

网友D:
包装占了一半费用

网友:
创意不 错,高端包装能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装占了一半费用

我也是觉得包装不便宜

网友:
利乐才是王者

网友:
利乐在包装上赚了不少。

网友:
这个结构很巧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