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iy U盘需要掌握什么知识

楼主(2023-03-30):
需要掌握什么知识,购买什么工具可以玩U盘?

网友:
把这个板块多看看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1、电脑知识

2、芯片知识

3、电路知识

网友:
具备芯片级维修能力才可以玩U盘,工具也简单,就是植锡球工具,热风枪。

网友:
我觉得只要能分清正负极就行

网友A:
作为一个新手告诉你尽量找熟悉的颗粒玩,冷门颗粒会搞死你,工具就热风枪和电烙铁,尽量别碰ts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新手告诉你尽量找熟悉的颗粒玩,冷门颗粒会搞死你,工具就热风枪和电烙铁,尽量别碰tsop ...

同感,之前平板坏了拆了芯片,买了两个空板,上去不识别,不知道是板子喊坏了还是芯片焊坏了,没多少钱就没在纠结了。买了个16g镁光U盘了结。

网友:
我觉得首先应该掌握的是如何不入这个坑...

网友:
我觉得有一个前期不怕吹报废的心就行了

网友:
手里有现成工具就玩玩,没有的话找大佬代工吧

网友:
如果做过手机维修的话,尤其是硬盘扩容,会容易些

网友:
先想想自己为什么要做U盘?

网友:
焊接设备一套和聪明的大脑和灵活的手就行

网友:
优盘的坑能不入就不入

网友:
有工具就可以尝试动手DIY了

网友:
搞齐一套工具的花费远比你买个好盘要多得多,个人玩家很难回本的

网友:
过来人的经验:

1、先别买任何东西,把你手上已经有的老U盘清点一下,挨个拆开,看看都是哪些主控,把主控型号拿到坛子(包括老站)里面搜索一下,哪些是可以量产的。然后先搞定1-2个U盘的重新量产,并且通过跑圈测试。这个耗时间,但免费,是入门的必经之路,是基础中的基础。

2、如果你已经有了1把电烙铁,那么把你的其中一个U盘颗粒(TSOP)给拆焊了,然后再焊接上。教程坛子里面搜。这是手工DIY的基础,TSOP通不过,以后的米粒小电阻,你搞不定。工具要求:刀头、63焊锡丝、助焊剂、放大镜。

3、如果以上你搞砸了,还搞废了2个U盘,那么你就不要入坑了。直接买成品用吧。

4、如果你成功了,有成就感,有自豪感,那么可以花钱了。热风枪、主控板、颗粒................可以开搞了。

网友:
我觉着TSOP挺好处理的呢 连热风枪都不需要 不过对电烙铁使用熟练度和方法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新手告诉你尽量找熟悉的颗粒玩,冷门颗粒会搞死你,工具就热风枪和电烙铁,尽量别碰tsop ...

tsop48多好玩 叠叠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