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电子管甲类功放大揭秘

楼主(2023-03-30):
电子管已经彻底从义务教育的教材中消失了。意味着将来很多人不知道它是什么。

甚至当我说,电子管里面是高度真空的,里面的电极谁也不挨谁,但是电可以通过……
很有可能,别人会怼我——真空中不连接,能通电?!

电子管是现代硅半导体的爷爷。硅管的爸爸是锗管。“甲类功放”这个词就是电子管的年代延续过来的,外国资料上叫Class A。

把机子点亮以后,还挺好看。以现代的元件,来伺候烂大街没人会玩的电子管,得到正宗甲类功放的声音,偷着乐吧。
其实里面元件没几个,要制作也不难。

玩电子管一定要注意安全。220V市电已经能电到人了,这机器里面有高压,要学习和制作或者拆解的家人们,千万千万注意安全!!

楼主:
图片压缩好厉害,都看不清了

网友A:
玩电子很长时间了,但也没接触过电子管,不过好在电子管功放套件还是很容易买到,可以自已搭棚玩一下,顺带学习下电子管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电子很长时间了,但也没接触过电子管,不过好在电子管功放套件还是很容易买到,可以自已搭棚玩一下,顺带 ...

对的,套件可玩性和成功率都很好。弄响了第一台,学懂了原理,再深入研究整好点的

网友:
情怀啊,电子管,晶体管,再到数字功放,进步没那么明显

网友B:
要知道,宇宙中那么多射线。

网友C:
小时候家里也有一部电子管盆式录放机。

网友:
经典小甲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家里也有一部电子管盆式录放机。

盆式录放机

网友:
电子管的音质那是没说的

网友:
没有交越失真

网友:
30年前5灯6灯收音机就很难见到了。

网友:
电子管不好找,音质还是很迷人的。

网友D:
曾经维修过14英寸电子管黑白电视机、275W电子管有线广播扩音机等设备,算是对这类机器有所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维修过14英寸电子管黑白电视机、275W电子管有线广播扩音机等设备,算是对这类机器有所了解吧。 ...

你是老师傅了!!电视机打开,没点道行连哪里是头都不知道,乱麻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知道,宇宙中那么多射线。

电子管里面是电子束,并不是电离辐射。如果能在空气中射,管子就不用抽真空了。

楼主:
这是单端放大器,没有交越失真。

网友:
自然铜、电子管、晶体管、直到IC,一步一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