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换了电池,开门锁都利索了。

楼主(2023-03-30):
十年的电瓶,普通骆驼电瓶,老化了,之前按开门经常需要按2,3次四个门锁才能全部打开,换了电瓶后,按一次就开了,之前还以为是门锁机械结构故障,准备拆修的,看来是想多了,电瓶电量不足也有很大影响。

网友:
是换遥控器电池吗?

网友A:
这是说遥控的电池?遥控电池不行发射信号弱吧

网友:
开门还得用电池?啥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说遥控的电池?遥控电池不行发射信号弱吧

哦,是电瓶,不是电池。

网友:
开锁时,电流还是比较大的,电瓶老化了,瞬间电流不够了

网友B:
什么电瓶,居然用了10年

网友:
电瓶可以啊

网友C:
能用十年的是免维护电池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瓶,居然用了10年

人家一个月用一次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人家一个月用一次不行吗?

铅酸电瓶,你不用,一般寿命在4年右

我换了多个,都是这样,我车也是一个月不开一次的那种,停车断开负极

品牌:瓦尔塔(VARTA),以旧换新,500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十年的是免维护电池吗?

难道还有需要维护的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一个月用一次不行吗?

除了疫情期间,天天用,只是每次开的距离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瓶,居然用了10年

普通骆驼牌啊,难道不能用这么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还有需要维护的电瓶?

早期的电瓶使用一段时间需要打开盖加蒸馏水的不加的话电池寿命更短,后来出了不需要定期加蒸馏水的叫免维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电瓶使用一段时间需要打开盖加蒸馏水的不加的话电池寿命更短,后来出了不需要定期加蒸馏水的叫免维 ...

好吧,现在应该没有谁用那种了。

网友:
电瓶老了,不关开门不利索,发动汽车也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瓶,你不用,一般寿命在4年右

我换了多个,都是这样,我车也是一个月不开一次的那种,停车断开负 ...

自已断汽车电池,重接上后,不会报错吗?

网友:
十年的电瓶,也算是长寿了

网友:
原车的汤浅7年了今年过年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