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驴油门把手

楼主(2023-03-30):
书接上回,废话几句,每年一次文盲卫生评比活动又开始了,今年预算少了还是咋的,小红帽也没见安排几个,比往年差了一大截,路过地铁口,三轮车摆摊的倒是没见了,平日里这些人堵的地铁口道路只留够2个人走的,完蛋玩意,要是起什么意坏,跑到没地跑,那天在个电驴专卖店附近捡了这把手,为拆而拆,其他不懂,有请主角。

3下5/2,

按键加减档,按键喇叭,大灯开关。

这开关一体式的,拨杆就不扣了

另一头,油门

磁性不是很强

霍尔元件

这套胶,以为是热缩的呢,谁知火机一过,这样了

插头

又把后面按键这头装回去,线材也留着。想着能利用这按键和开关组个快充诱骗之类的,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估计也是只想不做的多,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磁铁,霍尔,没有其它

网友:
油门转的是一个条形磁铁

网友:
原来如此,还没拆过。基本坏不了

网友:
看着很新,不像坏的

网友:
谢谢费时拆解。其实就是一个比例输出霍尔元件加一些开关。

网友A:
磁力越强速度越快吗,是不是吸一个强磁在那个位置就成了定速巡航

网友:
霍尔真是一个伟大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力越强速度越快吗,是不是吸一个强磁在那个位置就成了定速巡航 ...

不用这么麻烦,控制器里锁定输出功率就可以(算不上定速,只能算定功率)。
不过自己DIY最麻烦的是要设置刹车优先、油门优先,也就是定功率模式下,默认刹车和拧油门就立即退出巡航,这个很重要。
小牛的车上基本都有这个功能,用起来确实很爽。

网友:
阻尼怎么样会比摩托车的油门轻很多呀!

网友:
这线皮子怎么还坏的呢。

网友:
立马行动啊

网友:
除了磁铁和霍尔,没啥东西。已经拆过几个了

网友:
原来是霍尔,我以为是可调电阻,或编码器呢,哈哈

网友:
把手还能拆出几个开关、磁铁留着用,霍尔器件我不会玩

网友:
简单的比例霍尔传感器,也是科技的含量。

网友:
小牛M系列的电门把手,如果是拆下的旧件,大概率是霍尔出问题了

网友:
霍尔元件用途很广泛啊

网友:
磁钢和线性霍尔,比摩托里钢丝绳线控油门反应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