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巨款购买的文宇WY815D对这个焊点也无能为力

楼主(2023-03-30):
原来白菜白光T12烙铁想把这个管子拆下来,
发现无能为力,因为管子焊点有大块铜箔,散热很快。
72W的烙铁搞不定,于是就买了150W的文宇WY815D
毕竟是差不多400元的电烙铁了。

可惜的是,150W的的烙铁也是纹丝不动啊,焊点焊锡几乎都不融化。
已经调到最高450度了,
然后换成文宇WY815D的热风枪,也是一个德性。尴尬
吹了几十秒,焊锡都没融,怕把电路板吹坏了,就暂停了。

那么问题来了,大神们,你们遇到这种散热面积比较快的焊点怎么把零件拆下来。

(把零件引脚割断是可以,但是我想完整拆下来)

楼主:
原来都是用的K头的
刚才用白菜白光换了一个小马蹄头的,稍微好一点
焊点可以融化,但是元件引脚还是无法脱离焊盘

网友:
一把老式150W内热式木柄那种就轻松拿下

网友:
大功率烙铁,整体加热,长时间加热。
给95平方的铜线鼻子铴锡是这么搞的,反过来,原理大概也这样

网友A:
之前看别人是在电路板下面加热...

网友:
助焊剂啊大凶滴

网友:
需要辅助加热才能顺利焊下大件

网友:
堆点助焊剂;如果背面没有元件,拆焊台辅助加热或酒精灯辅助加热

网友:
助焊剂有保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别人是在电路板下面加热...

底部拆下来更加麻烦,因为电路板上很多元件有螺丝固定散热
从底下加热问题复杂了

网友B:
加助焊剂,然后风墙烙铁同时上。

网友:
喷枪辅助加热。

网友:
找更大的电烙铁,500W

网友:
先用热风枪加热到足够的温度(比如100度左右),再改用电烙铁上去就搞定了,买把大功率的老式电烙铁来对付它最好,尽量买头子粗大的,老式电烙铁有蓄热的功能,现在的快餐式电烙铁储热太少了。

楼主:
翻出以前的老古董,100W的
但是2个烙铁都试了,都不行
勉强只能融化一点焊锡
加了助焊剂也没用。
后来还是用T12马蹄头,
慢慢焊下来的

网友:
温度是450°还是350°关系不大,功率不够温度上不去。不知你的具体操作,应该用一些焊膏,再堆焊低温焊锡,这样有助于熔化原来的高温焊锡。因为烙铁头跟原来的高温焊锡接触面积有限,而低温焊锡可以全包围。另外可以热风枪辅助,无非就是铜面积大了一些,给它增加点热量会好得多。

网友:
这是要拆下来 整体没辅助加热,直接拆要超大热容量头,就只有老货老式150W内热式木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别人是在电路板下面加热...

只能这样呀,你想单面加热,估计很难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助焊剂,然后风墙烙铁同时上。

这个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