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宾得DA35/2.4镜头,转接到索尼当手动头用

楼主(2023-03-30):
一直打算收一个宾得的DA35/2.4,转接到索尼当手动头用。

于是收了一个自动坏了的镜头。

电子对焦坏了。到手时,发现对焦环非常紧。

—————————

拆开看,排线断了

———————————

再拆,彻底断了……

———————————

对焦卡的原因之一

—————————

对焦卡的原因之二。这个都会断……经历了什么。

——————————

全部拆开的样子,还比较简单。

—————————

排线断不理了,金属触点歪了也不理了,直接拆掉。反正我是当手动头用的。
把断掉的塑料粘起来吧。

装起来发现对焦还是紧。思考了两天,觉得是胶水粘合后有点凸起,剐蹭了轨道。
于是拆开,锉,反复几次,终于比较顺手了。
也不敢多锉,锉少了就很难再恢复了。

—————————

装在半幅机的样子

腰平取景模式

——————————

半幅机样片

——————————

装在全幅机的样子

全幅机样片

—————————
就酱。

网友A:
一般微单的法蓝距与单反不一样!能用确实不错!

网友:
看着实拍效果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看着实拍效果不错!

网友:
应该是重摔了

网友B:
宾得DA镜头是半幅专用镜头,居然像场覆盖全幅,还是宾得的设计师偷懒直接把FA镜头换了个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微单的法蓝距与单反不一样!能用确实不错!

微单法兰距短,能转接各种手动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单法兰距短,能转接各种手动镜头

以前改过一个应该是摄像机的镜头给单反用,但法兰距差太多只能拍微距,微单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宾得DA镜头是半幅专用镜头,居然像场覆盖全幅,还是宾得的设计师偷懒直接把FA镜头换了个标? ...

反正就是赚到了

楼主:
燃鹅镜片完好,外壳也没有磕碰、

网友:
偷拍被骑电摩的发现了。

网友D:
转接环要几两银子?

网友:
这颜色很油润啊。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接环要几两银子?

手动环不贵的,几十元

网友:
实拍效果不错

网友E:
全手动会不会出现对焦不准的情况啊,就是拍的时候觉得准了,电脑上看发现还是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手动会不会出现对焦不准的情况啊,就是拍的时候觉得准了,电脑上看发现还是偏差 ...

可以放大对焦的,很清晰

网友F:
宾得也能这么德味?没有宾得清新绿的特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宾得也能这么德味?没有宾得清新绿的特色了!

骚泥机身骚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