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台鸡电源SATA供电只有4根线?

楼主(2023-03-30):
RT,记得以前的台机电源所有SATA都是5根线的,也就是说能接2.5的硬盘,上回本盘挂了想挂到台机下看看,结果拆了三台台鸡都只有一个SATA供电接着固态硬盘,想挂上去都没办法....

网友:
你说的5根线的一根是3.3V吧?现在2.5的硬盘好像不需要3.3V了,4根线也照接呀。

网友:
SATA电源线4根的话有黄12V,红5V,黑色负极;五根线的话,第五根橙色3.3V。3.5寸盘和光驱用12V和5V,2.5寸盘只用5V,3.3V几乎没用,厂家逐渐逐渐就省了吧。

网友:
因为硬盘,光驱都只用到12V,5V,没用到3.3V所以都省略了!

网友:
应该可以用的吧?

网友:
缺的3.3V没用,3.5寸用12V电压,2.5寸是5V电压。
那种D型4针转SATA的转接线,也是只有4条线。

SATA电源线和数据线接口定义
https://blog.csdn.net/cleve_mfr/article/details/128063314

网友:
4根线不能接吗,应该可以的。

网友:
橙色3.3V ,挂硬盘可有可无,内部电路5v会降压3.3供电的

网友:
3.3V是给一些硬盘唤醒环境用的 2.5的盘不需要的

网友:
我其中一台旧电脑也是用4d转sata电源线接固态硬盘的。

网友:
随便用啊,我看到的都是四根线的SATA电源线

网友:
自己看铭牌 自己看供电要求
你这个以前得多以前啊  10年以前吧

网友:
很多都少一根。

网友:
其它是不想搞统一 电源线就两根就行了。

网友:
没有见过5根线的

网友:
现在的硬盘用不到了

网友:
那是有些电源吧?目前公司内见到的电源自带的线都是5根的

网友:
5根线的,有些硬盘使用不了。

网友:
4線一樣可以使用ssd和2.5寸硬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