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这两天没事干,画了个小板子,大家猜是干啥用的

楼主(2023-03-30):
这两天没事干,画了个小板子,大家猜是干啥用的

网友:
看到了battery info(电池信息)
毛都不懂的瞎猜,库仑计?

楼主:
哈哈,不卖关子了。 是电池信息查看器。 电池带有I2C 通讯接口,通过MCU读取信息显示在屏幕上,屏幕是。0.96寸的OLED。 没3D 所以没显出来, JLC已投板,下周开始写代码。

网友A:
这种按钮太费劲,250gf的,之前买了几十个,用了一次就不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按钮太费劲,250gf的,之前买了几十个,用了一次就不再用

我用的挺好的啊, 你说不好 具体是啥原因?

网友:
电池检测,检测容量、内阻、当前电压、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按钮太费劲,250gf的,之前买了几十个,用了一次就不再用

4脚贴片轻触不都是这样的吗?我买的2脚3*6*2.5贴片轻触,感觉也很费劲。

网友:
看丝印瞎想和电池有关的

网友:
三维图画得很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脚贴片轻触不都是这样的吗?我买的2脚3*6*2.5贴片轻触,感觉也很费劲。

要看下多大压力,小于100gf就很轻,160gf也可以,250gf就很吃力了

我以前也是以为按键都一样,其实有个压力参数,各不相同,我现在买了一堆的70gf,很舒服,真正的轻触开关

网友:
锅盖片,太矮点]

网友C:
啥软件画的,我还在用AD6.9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软件画的,我还在用AD6.9

应该立创EDA软件画的

网友:
检测容量、内阻、当前电压、电流???

楼主:
后续来了,调试完
上图,

网友:
被读取的是什么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