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mos管,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23-03-30):
电源里面mos管很常见,也比较容易坏

理解1:
如果没有相同型号的,是把管子DSG引脚飞线到板子对应的孔位上,也是可以的?当然前提是耐压耐流要跟拆下来的一样,或者是更大。

理解2:
mos管也被称为开关管,是给G极一个开启电压,SD就相通了(就相当于是一个继电器吸合)。
如果给G极的开启电压是周期性的,SD的导通也是周期性的。(相当于继电器处于吸合、断开不停地切换)
如果给G极的电压不到完全开启的状态,那么SD两极之间就不是完全导通,有一定的内阻(这种状态没有继电器可以类比)。电子负载就是工作在这个状态,被称为线性状态?

理解3:
mos管的SD极是不分方向的,电流S进D出、D进S出,都是可以的。

网友:
基本正确,但是高速开关的时候不可以长引线出去,容易出现失控烧毁。

网友:
mos管的SD极是要分反向的,因为MOS管里面有寄生二极管,接反了必烧MOS管。

网友:
焊接场效应管时,注意烙铁的外壳接地,防止静电电压偏高击穿而损坏,因为场效应管属于电压控制性元件。

网友A:
1。延长引脚有些场合会有问题。
2。叫开关管是因为应用在开关电源场合吧,实际元件功能类似三极管,只是三极管是电流控制,MOS电压控制,有些开关电源也有用三极管做开关管的。因为工作在饱和区管子损耗小,也可以当功放管工作在放大区。
3。MOS的D极和S极是分方向的,MOS里面的DS之间有一个二极管,接反了直接烧了
以上个人理解

网友:
1.导通电阻比Id更重要
3.漏源肯定是要区分的

网友B:
我比较好奇为什么你要截图,不直接拍照

网友:
专门做MOS管的回答一下:
1: 如果是P管只是做电源开关作用,可以用继电器,看好电流选不同值。
2:如果是调压,或有PWM高频的,必须用MOS,而且RDS ON相当,CISS,QG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延长引脚有些场合会有问题。
2。叫开关管是因为应用在开关电源场合吧,实际元件功能类似三极管,只是三 ...

2.你说三极管,应该是想说可控硅(晶闸管吧),十几年前,很多地方用的可控硅开关

网友:
mos只看G与S之间电压, 与D无关, 电压可以正反来,电流要看寄生二极管,对对碰时S脚在外,DD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好奇为什么你要截图,不直接拍照

他拍的照片体积过大,传不上来,而截图的体积就小的多

网友:
mos管放大的,做开关只是其中的一个应用,mos管的放大器也很多的。同样的,晶体管也可以做开关,也可以做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好奇为什么你要截图,不直接拍照

因为有的手机直接拍出来的比截图的要烂。

网友:
第一散热要注意;
第二我觉得不对,mos开关频率非常高,但不代表串联阻抗变大;
第三也有问题,我理解是有方向的。

网友:
GS间二极管可以用表量出的。。

网友:
MOS管是压控器件,SD极有的类型分极,有的类型不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你说三极管,应该是想说可控硅(晶闸管吧),十几年前,很多地方用的可控硅开关 ...

调光(调速)开关上用,家里当年装修里从一个亲戚那拿的货,原本是只用调速开关控制风扇的,结果是他给的里面有调速的也有调光的,装完的结果就是一种随便扭下就转速变化明显,另一种从头扭到尾基本上感觉不到变化。
小的时候某年村里电路大检修,检修完一送电户户都是380,于是几乎家家都有电器损坏的,这种调速器当时也炸掉了两个,再去找那个亲戚,已经不卖那个牌子的货了,另一个牌子的卡扣与之前的不兼容,没办法只能调速开关和边上的翘板开关带面板整体换掉,后来长大了,对电产生了兴趣,在某宝对照炸下来的型号搜了下,才知道这玩意叫可控硅,因为按最初的想象加上学的知识,还以为他是单纯的靠那个滑动变阻器改变阻值实现的调节

网友:
理解3 是不对的,功率MOS管DS是有极性的,搭个电路试验一下更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