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fc游戏卡,薅到的第一撮羊毛。

楼主(2023-03-30):
听网友说嘉立创可以薅羊毛,果断为自己自制一张游戏卡,因为有试水的成份,所以做个容易的mapper0,想一想加块74LS161就能做成mapper3,加一块74HC00就能用kazzo烧录游戏,选择的芯片是A29040B,加上4个切换开关可以烧录进16个不同的游戏。今天板子刚到手先发几个图,也不知线路图有没有错误,焊接好零件试好再补发,我就是个抄作业和薅羊毛的,都是前人成熟的设计,老鸟们不喜勿喷。

网友:
这就是红白机可擦写卡带呗!

网友A:
小时候要有这手艺,高低得当孩子王

网友:
我是只有看看的份,高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要有这手艺,高低得当孩子王

小时候别说电路板了,就是坏了个芯片 就给弄报废了,上哪会修

网友:
成品出来瞅瞅了

网友:
容量只能烧录16个游戏的话还是太少了

网友:
搞个内存卡上去,直接把能找到的游戏都装进去

网友:
小霸王其乐无穷,小时候的回忆

网友:
内置游戏越少,游戏越好玩,那种几百合一的,游戏大多数都不好玩

楼主:
装上一堆IC插座,万一有啥问题或装上了坏的芯片,方便检修
还好没啥问题,弄了个超级玛丽无敌版,当年怎么也没能通关的游戏。

网友:
这玩意还可以这么玩呢

楼主:
装上IC插座方便有问题好排查。

网友:
当年的小霸王其乐无穷

网友:
玩游戏的高手,能玩到核心硬件了

网友:
那个显示器还是CRT的吗?

网友:
曾经坦克大战通宵的有么?我有过。

网友:
可以,有那味儿了,小霸王其乐无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