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40A电源改低输出电流是不是

楼主(2023-03-30):
       用于法拉超级电容充电,用5V40A电源调压到5.4V,过程充电功率会很快升高,有400W。。。所以打算改下降低输出电流,只要10A电流就可以,问下大家,只要改动一下R35电阻,串接电位器,是不是就可以降低电流稳定输出呢?这样无论功率如何自动升高,都不会超过定额200W。。。

网友:
弄个电位器多好啊

网友:
你那样接,不一定能。限制功率,超过就保护了,也许就没有电压输出了。最好的办法是控制输出电流,串一个电阻就搞定了。

网友A:
串个0.5R左右的大功率电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个0.5R左右的大功率电阻就行了

费电效率低

楼主:
意思是拆4条试试吗?试过了,8A以上会过保护。

网友:
不是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拆4条试试吗?试过了,8A以上会过保护。

过保护?产生什么样的保护情况?

楼主:
开始我用负载仪加大电流测试下,单根康铜丝,超出8A电流以上时,指示灯灭,中止输出。。。经过优化调试,一共加3根康铜丝,最高功率大概150W,完美解决了充电超出功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保护?产生什么样的保护情况?

开始我用负载仪加大电流测试下,单根康铜丝,超出8A电流以上时,指示灯灭,中止输出。。。经过优化调试,一共加3根康铜丝,最高功率大概150W,完美解决了充电超出功率的问题。

网友:
你优化调试了些啥呢?

网友:
优化的又加了两根铜丝。
拆掉短路保护就好了!
搞可调都要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