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索尼薄膜键盘WKB11 AA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3-03-30):
    这个键盘是剪刀脚结构的薄膜键盘,手感是比较优秀的。键盘有钢板支撑,做工挺好。外观如下

    但是使用中遇到了问题,就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偶有断连现象,尤其是AA电池使用到电压较低时,于是便开始改造。

    一开始是用了1.5V的xc6202 LDO来改供电,LDO的输出接到AA电池焊接口即可,发现使用一段时间后问题还存在,继续拆开来观察,在安静的时候耳朵靠近电路板听到了轻微的震荡声,猜测是升压电路的不稳定导致的,于是乎改变思路,直接用3V的LDO来供电,取消原电路板的升压功能。
    改造过程,首先拆键盘,隐藏螺丝已在下图标识,拧开所有螺丝,键盘区和底壳便可以分离了。

键盘的电路板

    原电路是AA供电,电池经过开关后到L4,然后IC3是升压到3V供后面使用,如果改成3V LDO,继续接到AA电池的接入点,则L4拆开,R5的位置用0欧姆或者直接短路即可。把原AA电池的弹簧拆掉避免以后不注意装AA电池发生意外情况。
    另外还需要在后背开个Type C母座,把内置锂电池的充电电路加上去,这样就算完工了。

    就这样改造后,目前使用良好。由于键盘已经装好,不想再拆开拍图了,不过我已经把拆键盘和改造的细节都说完整了,耐心点看即可。

网友A:
如果键盘使用频率高改锂电比较经济,如果使用率不高还是干电池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键盘使用频率高改锂电比较经济,如果使用率不高还是干电池省事。

非常对
我要改是因为用着有点影响,不顺,有时会断开连接,再联。很不爽
去掉升压电路稳定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键盘使用频率高改锂电比较经济,如果使用率不高还是干电池省事。

我去年才倒霉,连着买两个无线键盘,先是买了个雷柏的,然后在网上发现有充电的,又买一个,

网友B:
改电压,网上有升压板和降压板,一两块钱一个,没必要那么麻烦,

网友:
我也有个无线键盘,偶尔会断联,原电池是2节7号电池,我是直接使用锂电池供电的,不知道是不是锂电池电压高了的原因,改天试试。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雷柏的无线键盘,因为不稳定,烦透了

网友:
我有一个微软的无线键鼠,键盘里面的导电薄膜氧化断了,废了半天劲也没有连上,报废了。

网友C:
其实用干电池也省事,2节7号电池,一年下来都还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电压,网上有升压板和降压板,一两块钱一个,没必要那么麻烦,

用低静态电流的LDO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干电池也省事,2节7号电池,一年下来都还有电。

电池仓不允许。里头的电源部分也是要改的。

网友:
重在改造,不是看省不省电。

网友:
这款键盘我也有。。。没有改造。。觉得5号电池省心。。。没电就换,反正家里多

网友:
原来是升压电路干扰导致不稳定

网友:
最近改键盘真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