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72v铅酸充电器串二极管给71.4锂电池充电可以不?

楼主(2023-03-30):
请问72v铅酸充电器串一个大功率二极管给17串三元71.4锂电池充电可以不?

另外请问如何能判断充电器是否是脉冲充电方式的?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

网友:
应该可以,但感觉电池单体可能充不到4.2V,主要还是看充电结束时的涓流值。

网友:
可以,但是铅酸电池的电压下降比较快,临时应急可以

网友:
估计充不满

网友:
72V的铅酸电池12V*6充电输出电压太大了。

网友:
电压高了,只能临时应急,万一保护板挂了就等看烟花了

楼主:
请问怎么看充电器是否是脉冲充电方式的?没有示波器情况下

网友:
对头,一般是充不满的

网友:
不是说一般只能中午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