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联开关怎么和双联开关接线

楼主(2023-03-30):
双联双控开关控制灯A和灯B。外加一个单联双控开关配合双联双控开关共同控制灯B。求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开关吗

网友B:
你图上第一个是双位双联开关,第二个是单位双联开关,双联开关必须和另外一个双联开关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双控电气系统。如果你用一个单位双控开关和一个单位开关,是无法完整控制一个灯的。

网友A:
如图是三个开关控制一盏灯,如果是两个开关控制一盏灯就把中间的开关去掉,左边和右边开关L2/L3直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是三个开关控制一盏灯,如果是两个开关控制一盏灯就把中间的开关去掉,左边和右边开关L2/L3直连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上第一个是双位双联开关,第二个是单位双联开关,双联开关必须和另外一个双联开关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双 ...

一个单位双控开关和一个双联双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是三个开关控制一盏灯,如果是两个开关控制一盏灯就把中间的开关去掉,左边和右边开关L2/L3直连 ...

那个双联双控开关看似复杂,其实是两个独立的开关是不是?每个孔位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双联双控开关看似复杂,其实是两个独立的开关是不是?每个孔位是怎么定义的 ...

就是独立的。L12、L11是接控制线,L10接火线或者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独立的。L12、L11是接控制线,L10接火线或者零线。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独立的。L12、L11是接控制线,L10接火线或者零线。

帮我连下图,我连的好像不对。。

楼主:
是不是这样连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连得

这图对吗,评大佬们指点一二

网友B:
这个连接是可以的。这个连接,A灯不具备双控性质,只是一个简单的通断电路。B灯是一个完整的双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连接是可以的。这个连接,A灯不具备双控性质,只是一个简单的通断电路。B灯是一个完整的双控电路。 ...

谢谢,要的就是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