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一张5V 1A光伏板,可以直接给带保护板的手机电芯充电吗

楼主(2023-03-30):
充满后,保护板能否自动关断?有争议的问题,家里一堆旧手机电芯。

网友:
应该充不满。

网友:
会。保护板对于4.2V的电芯关断电压约4.35V,有点点高

网友:
5V 1A光伏板对手机电池充电仍然太小

网友A:
2元就加个充电板啊

网友B:
问题不大 我撸的便宜太阳能灯拆开根本没什么充电管理 就一二极管 我外接了5v1a的板子 电池换了 加个保护板  用了有两年了 电池是拆机三洋 现在白天晒太阳 晚上亮一晚没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元就加个充电板啊

试过了,加了TP4056电流打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大 我撸的便宜太阳能灯拆开根本没什么充电管理 就一二极管 我外接了5v1a的板子 电池换了 加个保护板  ...

谢谢分享。我还想到一种特殊情况,晚上忘记放电,白天电池充到4.2v了,保护板关断,然后光伏板空载电压6V多,直接加在保护板上,不知会不会烧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我还想到一种特殊情况,晚上忘记放电,白天电池充到4.2v了,保护板关断,然后光伏板空载电压6V ...

6v不会烧坏保护板,但是电池可能充到4.35V才停止充电,影响寿命

网友:
原电池的保护板不要拆掉应该可以直接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