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宝改边充边放(UPS电源)

楼主(2023-03-30):
手里有个手机充电宝,想改为UPS电源来用,供给一个5V的小设备用电。充电采用光伏板,白天有太阳的时候,自动充电,晚上没有太阳的时候,就用充电宝里的电。因为这个充电宝不能边充边放,所以我用一个小的充电模块直接给里面的电芯充电,充电宝USB插入设备直接激活输出。

本来使用的好好的,但是遇上了一个阴天,充电宝电池没有充满,晚上把电用完了,第二天太阳能把充电宝里充了一部分电,本应该设备能正常工作,但是因为充电宝缺电关机,再充上电后,USB没有激活,所以就无输出。还得手动重新插拔一下才行。

因此就有了以下的想法:改造一下充电宝,让其在上面那种情况下,自动激活。

把充电宝拆开,把芯片的供电负极引一根线到电池芯负极(因为正极是直通的),这样就能直接激活USB输出,但是问题来了,这根线也得手动接通才行,如果一直这样接上去,等再一次缺电充电宝关机的时候,还是不能怎么唤醒。

于是又有了下面的发现,就是这根引线焊死不动,把电池芯正极的接头重新插拔一下,也能激活。所以就想在电池芯正极和电路板正极接口之间搞一个继电器,当检测到电池电芯电压低于3.1V时(因为这个是充电宝的保护电压),继电器关闭,当电芯充电电压至3.1V以上时,继电器接通,接通的瞬间激活充电宝。计划用三极管加继电器的方法。
以上想法是否可行,晚上试验。

如果各位师傅还有更好的办法,请赐教。感谢!

网友A:
充电宝一般也有充电电路,太阳能输出串一个大电阻接一根线到充电宝的充电口,白天太阳能充电的时候,自动激活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一般也有充电电路,太阳能输出串一个大电阻接一根线到充电宝的充电口,白天太阳能充电的时候,自动激 ...

电阻的阻值有要求吗?接到正极或者负极都行吗?感谢!

楼主:
以上想法试验了一下 ,以失败告终。电流太小,带不动继电器。

网友B:
搞个单片机间歇性给充电宝加负载也就是激活充电宝输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单片机间歇性给充电宝加负载也就是激活充电宝输出电路…

再用上单片机那不复杂了,再说也不会啊。呵呵

楼主:
目前主要是想解决充电宝保护无输出后,再次充足电后,如何自动激活。

楼主:
周末实验了一下,我发现我的充电宝主板,把芯片供电直接接到电池负极后,只要插拔电池正极,就能自动激活充电宝输出。于是我就按照下面的样子做了,目前效果很好。

1.找一个5V5脚继电器,从光伏板上引出两根线,通过7805降压后给继电器供电(实测7805有1.5V左右的压降)。
2.找两块3.7V锂电,负极全部接到充电宝主板负极,正极分别接到继电器的两个开关脚上(公共脚接到充电宝主板的正极)。
3.分别找两个充电模块,给两块电池电独充电,不用充电宝的充电口了。
结果:当光伏板有电并且达到7V时,继电器吸合,充电宝自动激活并用其中一块电池供电工作,到了傍晚光伏板电压降到7V以下,继电器断开,充电宝使用另外一块电池供电(缺点是在切换时有一个短暂的输出断开)。
我的两块电池,其中一块容量小,白天用,因为有光伏不断充电。容量大的晚上用,可以支撑更长的时间。就算遇上阴天,两块电池都用完了,当光伏板有电时,会先给电池充电,当电压达到7V时,继电器吸合,自动激活充电宝进行工作。

网友:
用555时基电路试试?